[SMI] 4片9DDJ,有1块基本废片,是不是上固态不能上3片?

楼主(2021-12-03):
4片9DDJ,有1块基本废片(1000多坏块),是不是上固态都不能上3片?

网友A:
上3片要么开不出来,要么只能开出来2片的容量,另一片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3片要么开不出来,要么只能开出来2片的容量,另一片是摆设。

我记得固态开卡可以指定通道和CE?

网友:
看主控固件策略,主控数据总线位宽直接影响体验

网友:
2246en可以开三片,我开过三片TSOP48脚三片芯片,32G,开出来90G。

网友B:
2246EN可以开3颗粒啊  只要ID连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可以开3颗粒啊  只要ID连续就行

是不是CH那边由All CH改为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CH那边由All CH改为3?

手动勾选啊 开过2+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勾选啊 开过2+2+2

这是上2片的CE分布:

这是上3片的CE分布:

Flash管理界面,不管我怎么选择,都是开卡失败,而且是马上跳出,根本没有进入Prescan。

你是怎么选择的?我看这不好选,首先上2片就已经四通道全部用上了,所以CH必须全部勾选,然后它没有设定每个颗粒的选项。

主控的写入方式应该是阵列模式,同时往多个颗粒中写入,所以它的CE数必须配对,否则不符合交错写入策略。除非有一种可能,1个颗粒4CE用1个通道,3颗粒用3个通道,这还有点可能,这个可能跟CE跳线有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上2片的CE分布:

2246EN好像只支持 1个颗粒用1个通道这种3颗粒模式也就是4+4+4  需要用跳线解决

网友:
ce好像要均匀分布到连续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