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应该怎么操作?windows无法访问指定设备路径或文件,您可能没有合适的

楼主(2021-12-03):
windows无法访问指定设备路径或文件,您可能没有合适的权限

请指点,谢谢!

网友:
要用管理员登录来运行,另外要把软件加入白名单避免被杀软隔离。

网友:
这是被杀毒软件标记为可疑文件了,阻止了程序运行,要么加入信任程序,要么暂时关闭“善妒“软件!

网友:
被杀毒软件删除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