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耳机或音箱插电脑音频输出没有声音?已排除耳机或音箱的故障

楼主(2021-12-03):
耳机或音箱插电脑音频输出没有声音,已排除耳机或音箱的故障。
todesk0远程控制这台电脑不管是调节音量还是播放音乐,在本地电脑都能听到声音。
莫非,音频输出插孔损坏了?

网友A:
还是先看下声音设置对不对
你用的什么声卡 集成的么 有没有插错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看下声音设置对不对
你用的什么声卡 集成的么 有没有插错插孔

集成声卡,没插错。

网友B:
输出设备选择下,有时候显示设备的hdmi会把本地声卡输出带走到显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设备选择下,有时候显示设备的hdmi会把本地声卡输出带走到显示设备。

没接hdmi设备

网友C:
看看插在机箱后边的插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插在机箱后边的插孔怎样

就是直接插的主板插孔,不是扩展的。

楼主:
BIOS里面会不会有关于音频输出的设置哦,现在电脑不在我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