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做个小灯,升压板发热厉害怎么办?

楼主(2021-12-03):
如题,供电是2个18650并联3.7V, 升压板是2块钱买的,最高5V2.4. -
4块并联的5V灯板电流是600ma..都还没到升压板最高的一半..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 做个小台灯. 升压板温度高, 我怕PLA的外壳会变形.

网友A:
如果你做的灯,是单个灯珠并联,也就是就灯珠的最高工作电压是3.3V,建议你还是串个电阻最为简单高效。你用升压板升到5V,然后用最好的驱动板,它们总的损耗功率不比用电阻来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做的灯,是单个灯珠并联,也就是就灯珠的最高工作电压是3.3V,建议你还是串个电阻最为简单高效。你用 ...

灯板内的每个灯珠都串了个150欧姆的电阻了.

网友:
如果选芯片方案的话,推荐升降压电路的BP1808

网友:
你要是串联的话。。。我推荐你用ZV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