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老五家的牛屎U盘量产经验分享

楼主(2021-12-03):
因为我的GTX460显卡散热器坏了,所以去老五家买了一个.(PS:11年前的显卡散热器他们家居然还有全新的,太奇怪了)
顺带买了5个牛屎U盘.不买多点东西感觉亏邮费了.

有意个没打黑胶,裸die废了.
另外4个电脑有盘符,没容量.直接量产.

都是安国SC908主控.属于旧主控.用ALCOR_U2_MP_v18.04.16.00工具.(所有旧的安国主控都建议用这个版本工具,兼容性和闪存支持都很好)

结果4个都失败.(奇怪了,难道都翻车了?)
但是工具是提示不支持的flash.太奇怪了.这个版本的工具不支持,那就不用乱找其他工具了.
这说明通用版本工具都不支持这flash.需要专用工具.于是找到了AlcorMP_D3eD3_v12.09.26.00和AlcorMP_v13.06.09.00_Hynix20nm_ToshibaSandisk
我怀疑这批牛屎都要专用工具.

顺利开始量产.

结果两个东芝和1个海力士

容量有400M一个;2G两个;4G一个.
不亏,没翻车.

楼主:
ALCOR_U2_MP_v18.04.16.00工具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lBHBcyQ3LKca-LlmruDA
提取码:1234
AlcorMP_D3eD3_v12.09.26.0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8BoAQMQyZ2Wkjnz5G8HGw
提取码:1234
AlcorMP_v13.06.09.00_Hynix20nm_ToshibaSandisk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WqAcexd3kGhAxgpPvFGhQ
提取码:1234

网友A:
你还在买这么老显卡的风扇才是奇怪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在买这么老显卡的风扇才是奇怪的事情吧

我的RX570 4G前段时间卖了,挣了一笔.然后只能把GTX460老古董挖出来度过矿潮了.

网友:
U盘发热量怎样?

网友:
果然是勇士,我买的虽然都能用通用的识别,就是量产不过哈哈,比你这些更废

网友:
买过5个老王的颗粒牛屎的U盘,全翻车,5个盘,4种主控,识别不到ID,要不就是识别到错误的ID

网友B:
低格等各种量产,出来的跑圈测试都能通过,但短的放1天长的放2周左右,再校验原先写入的数据就会有大量错误。

总结,全是筛下来的不良品,哪怕量产出来了也不能稳定使用,存歌曲久了歌曲都不能正常播放,甚至U盘又恢复到了未量产状态。

楼主:
不发热,正常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格等各种量产,出来的跑圈测试都能通过,但短的放1天长的放2周左右,再校验原先写入的数据就会有大量错误 ...

我有空也是是跑圈。

网友:
裸die很好看,来个高质量特写分享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空也是是跑圈。

量产成功,能用就别跑圈了,容易坏,我也碰过类似的,捡了个被压烂的4G的U盘,也是安国主控加牛屎,剪了个数据线,然后4根线飞线上去,能用了,里面的歌甚至都还能听,我一量产就坏了,报坏块过多,我都不知道厂家怎么量产的

网友:
看来主要还是得看软件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