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老群联主控的主控磨损均衡真是捉急啊

楼主(2021-12-03):
今天拿出来好久以前做的903的U盘,记忆中好像都是群联的板子拆的颗粒,结果全部都是CE0炸了,是用着用着U盘不识别了,一看CE0炸了,然后拆颗粒重新上新的可跳电压的903还是炸CE0,
颗粒基本上是3109,JMF的,海鲜市场的那些坏固态做U盘上903的兄弟们要注意了,而且46XT的颗粒也是很容易炸CE或者某个CE坏块过多,46EN就好很多了

网友:
46xt也容易写穿第一个颗粒

网友:
有一个3109,东芝颗粒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吐槽u盘主控不能屏蔽ce这事儿,尤其是你们玩的那些针对mlc tlc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吐槽u盘主控不能屏蔽ce这事儿,尤其是你们玩的那些针对mlc tlc的主控 ...

除了58xt能屏蔽个别ce还有什么主控能屏蔽个别ce?有的ce挪动也是不行的,rb脚位断开也不行,

网友B:
 SSD本身就是颗粒RAID 这就考验主控算法控制  没有绝对的平衡 总有一个颗粒先被艹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58xt能屏蔽个别ce还有什么主控能屏蔽个别ce?有的ce挪动也是不行的,rb脚位断开也不行, ...

我都觉得这些公司没希望了,可能你给cbm提个建议让cbm2199以后能加上这类功能。或者放弃tlc二手货,学我用slc,宁可用slc多手货也不用tlc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SD本身就是颗粒RAID 这就考验主控算法控制  没有绝对的平衡 总有一个颗粒先被艹死 ...

哥们,话是真么说没错,但是有的主控把颗粒搞的当场死亡,直接抽搐,真是太难受了,用着用着就突然暴毙,实在是影响心情!

网友:
看看我的3105+EMLC什么时候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