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轻松三步使用Photoshop给证件照换底色

楼主(2021-12-03):
证件照的类型很多,主要表现在背景上,比较常见的有红底和蓝底,前一段时间需要一张网络证件照片,要白底的,手头上只有红色的照片,本以为使用PhotoShop很简单的就可以换底色,后来发现,还要一些小技巧才可以更好的更换底色(网上搜到的教程不一定好用)。Photoshop用的CS2版,新版本基本通用,在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10.0.19043.1348]下完成整个修改过程。替换效果还可以,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修改前原图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

第一步,复制图层
在Photoshop中打开原图,右键单击背景图层,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制图层”,直接按确定即可,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J复制图层;生产图层默认名称“背景 副本”,也可以自己定义名称。

第二步,替换颜色
单击选中复制生成的“背景 副本”,选择菜单“图像->调整->替换颜色”。

在弹出的“替换颜色”窗口中,将鼠标移动到原图中指针会变成滴管状,在需要替换的颜色区域上任一处单击,本例要替换的是红色背景,所以在红色区域单击即可,这时会发现在“替换颜色”窗口中的人物基本上变为黑色,而红色区域变成白色,白色代表要替换的区域。

然后选择将要替换成的颜色,左键单击“替换颜色”窗口下方中“结果”区域的颜色框,在弹出的“选择目标颜色”窗口中选择你想要的背景颜色,这里选择白色。确定替换颜色后会发现大部分的红色区域已经变颜色,但不是你所要的白色,而是粉色;另外在头发边缘位置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红色杂边。可以通过增大“颜色容差”来解决,这里将其调整成最大值200,这时你会发现头发边缘的杂边是没了,但脸部的颜色也改变了,这个没关系,可以后续再进行处理。

对于出现底色并非是白色的情况,可以通过明度数值来改变底色,这里将其调整成最大值+100,底色基本上是白色了。

第三步,添加蒙版
下面开始处理脸部改变的颜色,先给“背景 副本”添加图层蒙版,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添加图层蒙版”按钮,添加图层蒙版,然后左键双击“图层蒙版缩略图”,图层蒙版显示选项—颜色—不透明度选择默认50%,确定。再单击“前景色”颜色框进行前景色设置,确保前景色为黑色。单击选择画笔工具,然后在人物中脸部的位置进行来回的涂抹,这时会发现脸部的颜色恢复成原始状态,不过要注意不要涂抹到头发边缘。

最后合并可见图层,对边缘部分再休整一下,保存即可。

改后效果图

修改前后对比图

网友A:
这种简单的,直接手工抠图,虽然方法笨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简单的,直接手工抠图,虽然方法笨也很快。

试过手工抠图,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B:
手机上有一个专门拍证件照的app,在那个app里可以直接选背景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有一个专门拍证件照的app,在那个app里可以直接选背景颜色

网上有不少证件照改底色的,不过要将照片上传到网上再修改。

网友C:
妹纸模特不错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有一个专门拍证件照的app,在那个app里可以直接选背景颜色

我在Google play下了一个,效果还行,但保存要收费,直接截图下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Google play下了一个,效果还行,但保存要收费,直接截图下来使用

老哥你用啥上的Google play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妹纸模特不错哈哈哈

网上教程提供的,实际照片比这个处理起来麻烦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合适的容差上关键

网友E:
真麻烦直接把蓝色的选中全部填充白色的

网友F:
平时使用的抠图后再修整边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时使用的抠图后再修整边沿

没找到合适的抠图插件,手工抠图,头发边缘不好处理。这样修改底色,头发边缘相对效果好一些。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通常我速成的办法是,先魔棒32的容差选择背景,然后再扩展2到4个相素,再羽化1到2个相素,反选,拷贝层,先把人扣成柔边的前景层,再把背景层全选,整体删除,再整体给背景换成对应的颜色,合并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用啥上的Google play啊

老王,蚂蚁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麻烦直接把蓝色的选中全部填充白色的

我这个菜鸟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麻烦直接把蓝色的选中全部填充白色的

一般图片背景修改还可以,证件照修改的话,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我直接用美图秀秀的

网友:
这种活我一般都不会自己干,发给公司的绘图员,立等可取。应为我真的不会。

网友:
word, Excel都比这个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