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卡西欧CASIO MTP-1228D十年电池/LTP-1313D

楼主(2021-12-03):
最近弄了两块便宜的卡西欧拆着玩
第一块MTP-1228D 10 years battery
做工一般,几百块的东西不能指望啥精致的做工,简单实用就好。旋入式后盖

CR2012,10年电池基本上都是纽扣锂电池CR****,据说也有用2只SR92*的,但我没见过

机芯不出所料,MIYOTA 2S65

另一块是LTP-1313D,里面就是个CR2035,无趣得紧,只贴个外观图吧。

充油后的,正面看区别不明显。

侧面看,可以达到近180°可视范围。游泳时水下看就不再会白茫茫一片了。

水下效果

网友A:
这种电池最便宜的马云家7.2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最便宜的马云家7.2包邮

是的,但实际上不仅2012,就是2016也能装进去,不考虑自放电仅按容量算能用16.4年。我都佩服自己买了这么无聊的一块表,打算改完就送人

网友:
这种类型的机芯 国产的大都用那种很小的电池,卡西欧用这么大的电池使用时间肯定会大大延长。

网友:
送我吧五十包邮解君愁

网友B:
机芯没钻吧,用3V电池动力比1.5V好些。电池大 几百元的表电池没电可以换新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芯没钻吧,用3V电池动力比1.5V好些。电池大 几百元的表电池没电可以换新表了 ...

图片上可以看到机芯的钢印,无钻

网友:
第一款还看得过去

网友C:
第一款我也有一个,钓鱼时候戴挺好,十几年电池不用换,我觉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款我也有一个,钓鱼时候戴挺好,十几年电池不用换,我觉得挺好。

发现这个粗用的确是非常适合,美中不足是表镜是矿物玻璃,要是蓝宝石就好了,等刮花了换个也容易,顺便给提供个尺寸吧,d=29mm,h=1.2mm,不过我平时粗用的表也比这个好些,这个是买来做充油试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个粗用的确是非常适合,美中不足是表镜是矿物玻璃,要是蓝宝石就好了,等刮花了换个也容易,顺便给 ...

对,没办法,外壳是比较廉价,石英芯还不错,用大电池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没办法,外壳是比较廉价,石英芯还不错,用大电池也不错。

是的,同款还有个钛金属外壳版本,但也是矿物玻璃的。反正换个也容易,等刮花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