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万盛直流电源100V3A拆解清电位器(Maisen MS1003D)

楼主(2021-12-03):
电压不稳定没有定信估计电位器脏肟,拆开清洗后恢复稳定。国产能做到高压又简洁的说明性价比相当高了。围绕TL494为主的开关电源。

网友A:
谢谢分享!是否真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是否真恒流?

恒流估计问题不大`,和以前流行的atx改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流估计问题不大`,和以前流行的atx改的原理差不多

我看到论坛改的atx基本都是限流,没啥恒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论坛改的atx基本都是限流,没啥恒流,

这个限流在实际工作上是基本上等同于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限流在实际工作上是基本上等同于恒流

所以不清楚楼主这类开关电源可调电源能不能真的CC,比如CC设定1A时,同时负载也让电源工作在0.99A(不能超多1A不然短路了),(备注:有些电源设定1A带负载立马下降1A以下,此时不能靠增加电流来补充电流到1A,同时调节电压范围很窄甚至不能调压,那么这个就不叫CC了),看输出电压能不能从0-100V调节,

网友:
这个拆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