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不一样的410!新讯随身wifi拆机及硬改方法

楼主(2021-12-03):
硬改方法:吹掉esim,卡槽GND引脚飞线接地即可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片
开箱:

内部,wifi天线都省了,有够偷工减料的

(这个是改完以后拍的,卡槽旁边就是esim)

开盖,爪机渣像素,拍不清楚

后台页面

试了下格行教程的kingo root失败,adb倒是开着的,系统安卓4.4.4

网友A:
卡托能用烙铁焊上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托能用烙铁焊上去吗?

自带卡槽的,这个比较奇怪,用gnd脚控制切换sim卡

网友B:
高级设置里没有sim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设置里没有sim切换?

有,但是要密码,看了下后端验证的,懒得折腾破解了,还是直接硬改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但是要密码,看了下后端验证的,懒得折腾破解了,还是直接硬改方便 ...

收到类似的,界面基本一致,插卡直接切换,设置界面切换也无密码,可以尝试替换app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IwpYBKS9XOwEhAb-7pkmQ
提取码: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卡槽的,这个比较奇怪,用gnd脚控制切换sim卡

正常是通过切换io脚切换卡的

网友:
技术活,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硬件还行,密码我已破解了,一机一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812-1-1.html

网友:
去哪买,我没找到哇

网友:
还有吗?能否分享一下链接?

网友C:
请问下 管理界面的登录密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 管理界面的登录密码是多少

默认密码是admin,如果不对试下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我买的竟然没有密码,不过这个壳要拆才能装卡,不方便!

网友(2022-04-08):
我买了两个。
一个淘宝买的,贵,但是不需要密码就可以切卡。
一个拼多多买的,便宜,但是需要密码才能切卡。

网友:
撸了俩,还没开始玩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我热风枪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