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58H开卡报Run ISP Fail(50)错误

楼主(2021-12-04):
主控是SM2258H的开卡报Run ISP Fail(50),颗粒ID:EC, 1A, 88, 1F, 70, C8。用Q0612A的版本能识别到颗粒型号,死活开不出来。有资料说要换成Q0719A,用了Q0719A识别不到颗粒,把颗粒ID号添加到0719A里识别不到,也试过改46位置,同样开不成功。还有资料说要把电阻去掉或加焊。
请问大师们,这个型号的颗粒要怎样开卡。如果拆电阻是要拆哪个位置的?

网友:
OKG不是随便开么用2258GH Q0720A这个版本试试 可以先用2258XT开一遍再用2258H开

网友:
看大佬的贴子,电阻在主控旁边

网友(2023-04-20):
58H  920可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