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又开始折腾太阳能灯 YX8184+QXSR012 白天不亮晚上定时感应混合模式 已验证

楼主(2021-12-04):
后续版本: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910-1-1.html

我一直觉得微亮模式+感应,或者定时模式+感应这种混合模式用在低容量电池和小太阳能板子的太阳能灯上比较合理一些。此模块功能大致介绍下:
白天光线比较强的时候,不亮灯,是用太阳能板的电压来控制的,此时YX8184和QXSR012都不输出,同时里用YX8184给3.7V锂电池充电。
晚上光线比较暗的时候,YX8184开始定时输出(最大260+MA电流),不管有人没人都一直亮,到定时结束后,亮度降低50%,或者60%;当有人时QXSR012工作,再用7135为LED灯增加亮度(120ma~380ma可选),延时结束后,7135停止输出。
这一套下来,成本只要几块钱就可以。
前些天和坛友@十分 @Tiramisu 聊到YX8184,坛子里也有不少朋友在用,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芯片,定时,恒流,充放电保护一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且电路还十分简单,勾起了我的欲望,随后花了几个小时,查询资料画板子,也走不少弯路,因为YX8184 我竟然没有找到完整的规格书。。。都是根据坛子里网友分享的东拼西凑来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7548-1-5.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27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2595-1-1.html

YX8184这芯片,官方指导书说的是支持3.7V~4.2V输入电压,但经过@十分 @Tiramisu测试说用6V单车板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道这货的极限在哪儿。最大充电电流600毫安,用一块质量好点的6V单车板子比较合适,不推荐多块并联,如果有4.5V~5.5V的太阳能板子更好,最大输出260+毫安,经典定时时长2小时、4小时、6小时、8小时,定时结束后,还可以定义降流百分多少继续亮。

QXSR012和HM4002参数一样,规格书可以参考HM4002就可以。

QXSR012输出端放了一个7135,为什么不弄大功率的,因为我觉得,只有600MA充电能力的YX8184,放太大输出功率的灯,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定时260MA+感应380MA,总输出也能达到640MA,这其实已经不低了。用聚光效果好一点的灯头,当个小路灯已经足够。

这个板子的尺寸,是可以替换下面这种主板的太阳能壁灯

此图借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7490-1-8.html

这是第一个版本,本以为YX8184的LX引脚在白天是低电平输出,刚好可以用来控制QXSR012,结果不是,待机状态也有一点几伏的输出电压,只能将QXSR012的控制交给太阳能板子的正极了。

今天晚上已经重新打板了,等新版本测试了,把BOM整理下放出来给大家折腾,其实直接参考规格书就可以完成。

网友A:
我30号捷配打了CDMA2提供的YX8184板子和你的那个6灯长条板子,YX8184的板子今天收到了,看了下感觉自己的焊接技术好象完成不了焊接。汗……另外,板子切割也成问题啊,因为只有锯子,没有别的切割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30号捷配打了CDMA2提供的YX8184板子和你的那个6灯长条板子,YX8184的板子今天收到了,看了下感觉自己的焊 ...

这个板子的性价比很高,几块钱成本,光控,感应,定时,微亮都有了。昨天又重新下的单,等我再做个试试 没问题的话,就把bom发上来

网友:
不错,就是要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30号捷配打了CDMA2提供的YX8184板子和你的那个6灯长条板子,YX8184的板子今天收到了,看了下感觉自己的焊 ...

画板时留够6mm间距,准备一把铁皮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30号捷配打了CDMA2提供的YX8184板子和你的那个6灯长条板子,YX8184的板子今天收到了,看了下感觉自己的焊 ...

用勾刀或掰断的钢锯条在板子两面多划几下刮一条槽,再折断就可以了。

网友B:
等楼主搞好了,我也搞个玩玩,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的性价比很高,几块钱成本,光控,感应,定时,微亮都有了。昨天又重新下的单,等我再做个试试  ...

朋友有购买链接吗谢谢

网友D:
老乡也盯上这个片子了,找个可调电源试一下这个片子的太阳能电池输入最高可以多少V?感觉这个规格书的4.2v的输入有点含糊其辞……最后那个片子哪家撸的?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楼主搞好了,我也搞个玩玩,感谢分享

嗯。我测试好就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有购买链接吗谢谢

没有成品的,我还在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乡也盯上这个片子了,找个可调电源试一下这个片子的太阳能电池输入最高可以多少V?感觉这个规格书的4.2v ...

板子我自己做的,等进一步测试。

网友E:
楼主厉害,请问PCB打板文件里面是几个电路板合版的呀,要充分利用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请问PCB打板文件里面是几个电路板合版的呀,要充分利用起来啊 ...

还没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30号捷配打了CDMA2提供的YX8184板子和你的那个6灯长条板子,YX8184的板子今天收到了,看了下感觉自己的焊 ...

我画板的时候每块板预留的是3mm的间距,你用钢锯条或者用6楼坛友说的划有机玻璃的那种勾刀是完全可以裁剪的,那颗1UF的电容你可以用普通电解电容,你要焊接的只是贴片YX8184和一颗1206的贴片电阻,烙铁头用尖头的很轻松就能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画板的时候每块板预留的是3mm的间距,你用钢锯条或者用6楼坛友说的划有机玻璃的那种勾刀是完全可以裁剪 ...

我的是普通烙铁,虽然是尖头的,但是氧化比较严重,经常要用锉刀锉下才能用。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我的太阳能灯是用太阳能板感应,当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就开灯了,灯是有遥控器的,买了一个501模块,怎么实现只能用遥控或者501感应开灯。谢谢

网友G(2022-05-17):
才发现3个一起的链接,中间是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才发现3个一起的链接,中间是我的帖子

发现8184太晚了,早知道这个芯片挺好用,就不会有我用SLM6305那个板子的事了

网友(2025-04-20):
期待楼主做个完善稳定的板子,先给你大赞一万个。
只有折腾过的人才知道9.9的灯有多玩具、有多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