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是冷接嘛?大佬看看,两边两个是啥来的

楼主(2021-12-04):
大佬看看,两边两个是啥来的

网友:
这是光纤熔接机熔接的,外面哪个是保护套,加热后缩紧。铁丝是防止光纤断掉的

网友:
套热缩管的是热熔  里面有加强钢丝

网友A:
外面是不是有个塑料壳

网友:
一边皮线一边是尾纤。中间热缩胶管保护

网友:
看不出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是不是有个塑料壳

没有。直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