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nnostor IS903产品参数存档

楼主(2021-12-04):
公司走了,产品还没卖完,为了方便查询特地去WebArchive挖了一下镜像并摘录产品参数放在这里存档,希望能帮到一些迷惘的路人……

P/No:IS903
Features
      -One Channel / two channel data bus by small footprint package
       -Up to 4 CEs per channel to support max. 8 Flash CEs
       -ECC protect 43 bit by 1K bytes
       -2xnm, 2ynm, 1xnm : SLC / MLC types Nand Flash supported
       -ONFI 2.1 spec. interface supported
       -Toggle DDR interface supported
       -Compliant with USB 3.0 spec. version 1.0
       -Compliant with USB 2.0 spec. backward compatible with USB1.1
       -Compliant with USB Mass Storage Class spec. version 1.0
       -High performance 1T 8051 with hardware acceleration DMA
       -F/W off-load engine embedded
       -1.2V low power consumption design
       -LED indicator to show link status and r/w traffic
       -Customized VID/ PID and serial number
       -Package: QFN 64 (8x8 mm)

Application
       -USB Flash Drive, NAND Flash Controller for devices

网友:
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
电脑翻译的:

P /No:IS903
特性
-单通道/双通道数据总线采用小占用包
每通道最多支持4个CEs。8 Flash CEs
-ECC保护43位1K字节
-2xnm, 2ynm, 1xnm: SLC / MLC类型支持Nand Flash
-ONFI 2.1 spec. interface支持
-Toggle支持DDR接口
-兼容USB 3.0规格。1.0版本
-兼容usb2.0规范,向后兼容USB1.1
-兼容USB海量存储类规格1.0版
-高性能1T 8051与硬件加速DMA
-F/W卸载引擎嵌入式
-1.2V低功耗设计
led指示灯显示链路状态和r/w流量
-自定义VID/ PID和序列号
-包装:QFN 64 (8x8毫米)
应用程序
-USB闪存驱动器,NAND闪存控制器设备

网友:
看不懂,但是我手头有个903-a5的u盘速度不稳定,想重新量产试试,找不到量产工具

网友:
直接看不懂。

网友:
也就是说903正常支持到19nm的闪存。后面更新制程的闪存都是不完全支持。

网友:
我就记得903的免量产换iso和调整分区工具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