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闪迪单片 刷不过去 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21-12-04):
铁铁们帮忙给看看 各路大神给出个招

网友A:
只有1个ID 那就是8DIE颗粒 2258XT可以随便开 2258H没试过 M币分我点呗

网友B:
是不是有缓存的都难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个ID 那就是8DIE颗粒 2258XT可以随便开 2258H没试过 M币分我点呗

有没有工具啊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缓存的都难开啊

感觉也是卡在缓存这上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缓存的都难开啊

看见妖弟要绕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工具啊老铁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

楼主:
有没有老哥帮帮忙

网友:
我昨天也试了  也是你这个id  没开成功   不过我的是好盘,开成功了的话我肯定就把颗粒拆了
成功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我正烦着三星单片 也刷不了啊 求助

网友:
加企鹅  300167079  里面有你想要的工具!

网友:
如果解决了,给我分点M币就行了,不谢!

网友:
好盘就不要瞎折腾了2258H的有锁固件没大佬放出来 你就开不了 现在也就2258XT放了

网友:
看看 有你需要的没?

网友:
把红圈里的勾选去掉。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 换其他版本的刷写工具 我帖子那有下载。

网友:
不同版本的开卡软件 若没有对应的flash id, 可以参照有的flash.set id参数 手动添加入你需要开卡版本的flash.set

SM2258h 三星闪迪东芝海力士专用.rar

网友:
有指导意义的话 分我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