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磁力搅拌机 烧了

楼主(2021-12-04):
老王家之前买的大功率发热盘

总想着利用起来 手上有一壳子 买了一个温度控制器 切割几个孔就成了 找了一个小减速机 粘上磁铁,刚开始用热缩管套个磁铁 老是不转

没办法又买了二个磁力棒 早上终于转起来了 水也有漩涡

楼主:
错误就是 温感使用 错了  应该检测发热盘温度 而不是检测水温

楼主:
自带的温度保险 被我接到开关上了 没起作用

楼主:
发热盘自带的温度保险被我接到开关上了 也没有起作用

网友:
发热盘没有温控不能干烧,你这热阻太大,温升很快,内部都几百度了

楼主:
有两种温感 如果使用检测发热盘的 就不能检测水到底是多少温度了 怎么能同时检测发热盘和水实际的温度呢?

网友:
发热盘把自己干废了

网友:
内部先融化,因为外部还没融化,所以当外部被融穿时铝水直接冲下来。

网友A:
发热盘安装温度保护开关,当温度超过200(或者更高温度)度就自动断电保护,温度检测电阻(或者是热电偶)接入温控器控制水温。这么小的发热盘,功率这样大,还是加热热阻大的玻璃瓶,发热盘的热量不能及时被带走,造成发热盘过热熔化。

网友:
温度保险要贴着发热盘安装,温度传感器也要贴着发热盘安装

网友:
热阻大,热量传递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盘安装温度保护开关,当温度超过200(或者更高温度)度就自动断电保护,温度检测电阻(或者是热电偶) ...

知道了 温总又买了一个 过几天再装上,这样只能检测发热盘的温度 无法检测真实水温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 温总又买了一个 过几天再装上,这样只能检测发热盘的温度 无法检测真实水温度啊

论 ...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这种情况,果断再来个传感器检测水温

楼主:
温度控制器最高显示120度,设置加热到80度就停止,但加热盘似乎还有余温继续加热,不知道如何精准控制这个加热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控制器最高显示120度,设置加热到80度就停止,但加热盘似乎还有余温继续加热,不知道如何精准控制这 ...

用带pid的控制器

网友:
加热可放水里,参考沥青软化点检测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