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22倍光学变焦的监控摄像头,古董产品分辨率有点渣

楼主(2021-12-04):
去年在闲鱼36元收的

镀膜有点问题

铝合金机壳,模拟球机里面用的

两种输出,还有聚焦变焦等线控,设置按键

螺丝好多都锈死了,暴力拆解。。。

后面的板子

拆开了就顺便保养一下微动开关

4个光耦,不知道我在瞎测试的时候会不会把光耦给整坏了

手电钻干掉的螺丝

机芯,当年这玩意儿一个一千多

拆开机芯

大芯片查不到资料

撕掉标签看看索尼的图像处理芯片
CXD3117AR
不知道是多少线清晰度的,知道的坛友回复一下呗
旁边有个2007.05.07,这摄像头够旧的

背面,那个芯片目测是内存

线路板垂直连接

这块板连接了镜头变焦和调焦电机

镜头总成

后面这块板上有CCD图像传感器

镜头看看就好了,大同小异,就不拆了,装好还要转手卖掉的

电机依然非常丝滑,不需要保养维修

拆下背面的CCD小板

CCD小板上写着2005年。。。

简单清理一下
卖家保存得还行,没有发霉

各层线路板靠这种插座连接,还好不是排线,排线故障率高了不止一点点

OK,拆解环节到此结束,成功清了去年11月的库存

用工程宝测试一下

变焦功能

清晰度很拉胯就是了,十多年前的产品要求别太高,没什么用,要玩还是得玩现在的4k变焦摄像头

这个准备挂闲鱼转手卖了

网友A:
这ccd看起来不超过500线。。。

网友B:
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C:
4k的,传输线、存储和显示器也得顶得住才行

网友D:
镜头应该能换用在网络摄像头上吧?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晰度还是可以的

噪点很多,根本看不清的。

网友E:
估计镜头里成像芯片长期照到太阳,容易损坏不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镜头里成像芯片长期照到太阳,容易损坏不清晰。

太旧了,古董产品,清晰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头应该能换用在网络摄像头上吧?

传感器尺寸不一样,现在分辨率高一些的都是CMOS传感器,尺寸跟CCD的不一样。
镜头电机接线大概率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k的,传输线、存储和显示器也得顶得住才行

用千兆网络传输,存储不一定要,显示器这个没问题,而且用4k是为了放大能看清细节,而不是4k直接预览

网友:
家里也有台古董,东芝的,没有变焦功能,但是是自动光圈的!

网友:
我有5个,都是22倍光学变焦,可惜只有540线,540X280清晰度,基本等于是废品了,或许可以研究一下把光学部分拆下来移植到有变焦功能的IPC上试试

网友:
我有个索尼的9针机芯,找到了供电以及视频输出,就是控制不了变焦。
查资料说是需要用串口来控制。。估计原机是485转的串口来控制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ccd看起来不超过500线。。。

普通模拟视频到不了500线,再高的ccd也没用

网友F:
试试能不能红外视频

网友:
这个当年贵,现在。。。

网友:
那个年代监控芯片还是鬼子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能不能红外视频

加个红外灯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