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移动光猫gm232缩水版

楼主(2021-12-04):
无聊拆一个移动光猫,这光猫设置了很久都无法改成桥接,所以就把它给拆了。缩水的无线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币这么多?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网友:
WIFI和语音芯片缺货,很多运营商都去掉了这两个模块。

网友:
不算多吧,过万的都大有人在。

网友B:
wifi芯片要啊,语音的不怎么需要吧。

网友C:
网上搜一下,移动密码好像是一样的 CMCCadmin 密码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一下,移动密码好像是一样的 CMCCadmin 密码忘记了

系统应该是阉割过的,里面没有选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ifi芯片要啊,语音的不怎么需要吧。

现在wifii6了。。。没有这方面的整合方案。
卖300M~1000M宽带还不如用这个。否则wifi不达速还投诉

网友:
比我家的移动光猫还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wifii6了。。。没有这方面的整合方案。
卖300M~1000M宽带还不如用这个。否则wifi不达速还投诉 ...

好吧好吧

网友(2023-04-26):
简单、粗暴,不晓得性能怎样?

网友(2024-01-29):
wifi和语言都砍了,只有个猫+路由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