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车载逆变器,能改成12v的吗?

楼主(2021-12-04):
24V300W的逆变器,看着做工不错,有高手看看能改成12v的吗?

网友:
工程量有点大!

网友:
加升压模块

网友:
加模块加电容

网友:
好主意!先把12v升到24v,然后再用这个升到220

网友A:
直接12v试试呗,万一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2v试试呗,万一可行呢

网友B:
12V也许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也许能用

12v不能用,这个模块有欠压保护

网友:
直接改保护然后估计功率得下降3/4,毕竟是按24v设计的。

网友:
有单片机驱动的吧

这个不好改,看做工 车规级的,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2025-01-20):
虽然不知道怎么改,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