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随行WIFI3,去掉电池改电源直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1-12-04):
闲置一个华为随行WIFI3 ,原电池容量很小,放车上也不是太方便,但是这个信号感觉比 WIFI 2 mini 稳定。
有降压板,4.2V和一个 可调。 也有一个原电池的 保护板。

最早没有拆解保护板的时候,接线之后 绿灯亮了一下,就红灯,突然就熄灭了, 电池检测不到就不行。

拆电池 接保护板,不开机,没反应,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怎么改动,可以绕过 这个电池检测的东西呢?  有没有大佬改过这种玩意?

网友:
我改其他东西就接了个小电池上去,一次性电子烟那种

网友A:
我的随身wifi直接把电池拆开,电芯剪掉,焊正负极到数据线上就行了,数据线一头剪掉挑红黑线焊,有些是红蓝,使用的苹果充电头,我的电池上面写的4.2V,实际上5V1A没事,启动时候按着不动直到启动完毕再松手,只按一下启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随身wifi直接把电池拆开,电芯剪掉,焊正负极到数据线上就行了,数据线一头剪掉挑红黑线焊,有些是红蓝 ...

这方法对有电池检测的设备不行,检测不到电池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随身wifi直接把电池拆开,电芯剪掉,焊正负极到数据线上就行了,数据线一头剪掉挑红黑线焊,有些是红蓝 ...

没有电池检测的可以这样使用。 有电池检测的不行。

网友A:
我上面说的可能不太详细,但是你们理解也有点差,我说的电芯剪掉,剪掉电芯肯定是为了留下电池保护板,数据线是焊在保护板上面的(电芯剪掉后留下的正负极焊数据线正负极),保护板上面3个触点,其中一个就是电池检测极。我就不上图片了,使用几个月了,没出过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可能不太详细,但是你们理解也有点差,我说的电芯剪掉,剪掉电芯肯定是为了留下电池保护板,数据 ...

对,是有3个圆形触点,两端是正负极,那么中间的应该是您所说的 电池检测的,这个需要和负极相连?还是和哪个链接呢?还请师傅指教一下。麻烦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有3个圆形触点,两端是正负极,那么中间的应该是您所说的 电池检测的,这个需要和负极相连?还是和 ...

电池外面的包装纸拆掉会看见电芯和保护板,把电池上面的保护板留下,电芯剪下来扔掉,然后得到没有电芯的电池保护板一枚,然后就是上面说的了。,,直接在保护板剪掉电芯的位置焊数据线,插5V1A充电器直连电源然后找个木片顶住保护板放在电池位置当做假电池用,不放心的话自己焊电阻上去降压一下,我有2个随身wifi一个中兴一个高通,没焊电阻直接剪电芯焊数据线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面的包装纸拆掉会看见电芯和保护板,把电池上面的保护板留下,电芯剪下来扔掉,然后得到没有电芯的 ...

这个。。。这个。。。应用到华为这 WIFI 3上面应该是不行。这个反复弄了好几次了。 电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 这个电池检测的绕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这个。。。应用到华为这 WIFI 3上面应该是不行。这个反复弄了好几次了。 电压不是主要的,重要 ...

新出的苹果都可以这样换电池不弹窗

网友(2023-01-29):
拆开电池,留下电池的小保护板,直接5V1A的充电器接上就行,

网友(2023-08-21):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面的包装纸拆掉会看见电芯和保护板,把电池上面的保护板留下,电芯剪下来扔掉,然后得到没有电芯的 ...

你好,请问一下,我也是一个随身wifi,按您说的改了以后,必须保护板先上电,然后再把无电芯的电池装到设备上,才能开机。如果先装仅剩保护板的电池,然后再上电,就开不了机,请问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