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输出电压低. 求助.

楼主(2021-12-04):
小舅子给拿来几个共享充电宝.他租房的前途商家留下的.没人要了.看能给破解下子不.可惜咱这半吊子水平,弄不懂.大家伙给帮帮呗.

电小牛  型号GX-5K 容量5000MA 输入输出=5V2A

拆完看到做工还不错,可惜小白看不大懂电路.怎么破解不会.只好扒拉扒拉坛子里各位大神的旧作.找到说短接6爪123.这机器原来就可以充电,是一个安卓口.但不能给手机充电!试试!顶天炸了,还能咋的!

找到大神说的连接正级最近的6爪.其实电路板上就一个6爪.好找,用放大镜看了半天,还得加上强光照明,型号才看清 8025A 一坨上去.

连上123.试试!电池可充电,三个显示灯也正常.直接测试电池充好电后的电压4.12V,(旋转一晚后)但是问题来了充电口三个电压都是3.87V   三个充电口接入对应手机后,按一下显示电量的开关,充一两秒就自动断开了.至于说有位大哥说的短接下一个电阻,我实在找不到. 不会捣鼓了.哪们大神给指导指导.谢 谢 !

网友:
直接丢垃圾堆得了,完全没有价值折腾

网友A:
又是qb2112,这个你硬来不行的,要从软件入手。拆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qb2112,这个你硬来不行的,要从软件入手。拆电芯吧。

就是看了大神你的贴子才下的手.....刚才短接了一下C8.按开关灯都不亮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大神你的贴子才下的手.....刚才短接了一下C8.按开关灯都不亮了. ...

又直接把C8给拆下来,用了一坨堆上.彻底完活.

网友:
拆电芯,接个5306,胶带一缠,10W充电宝就成了

网友:
几乎所有共享充电宝的破解思路都是他们一般用一个mos隔离升压后的正负极到usb输出线,有部分会额外控制升压芯片的en端,只要短路mos并且强制升压即可。
再厉害点的用带iic通信的升压控制,不解码破解不了,只能替换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直接把C8给拆下来,用了一坨堆上.彻底完活.

彻底不行了吗?OB2112VP的芯片还没人搞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