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高频变压器磁芯上的胶。

楼主(2021-12-04):
高频变压器粘接磁芯的黑色胶,是什么胶,想买点用,不知叫什么名,知道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704啊

楼主:
不是704,这胶很硬,704有弹性。

网友:
环氧树脂吧

网友A:
环氧黑胶。单组分,5度存放3个月,需要110度烤1-1.5小时才能硬化....有软胶和硬胶之分,一般点在磁芯外部的是硬胶。点在磁芯中柱的是软胶,厂家有东莞力多,华创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氧黑胶。单组分,5度存放3个月,需要110度烤1-1.5小时才能硬化....有软胶和硬胶之分,一般点在磁芯外部的 ...

对胶这么有研究啊 手机边框什么胶 窄边框 一般胶水站不牢固

网友:
5楼说的对,我在电子厂干过,这胶用高温硬化,固定电子零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氧黑胶。单组分,5度存放3个月,需要110度烤1-1.5小时才能硬化....有软胶和硬胶之分,一般点在磁芯外部的 ...

有营养。。不过3个月的保存期对于一般用家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黑胶。单组分,5度存放3个月,需要110度烤1-1.5小时才能硬化....有软胶和硬胶之分,一般点在磁芯外部的 ...

谢谢,那我要拆开这变压器,之后想再粘上,这胶还难保存?

网友C:
704
但是很奇怪
我在同一家买过黑白两种
黑的很软很有弹性,白的很硬,很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
但是很奇怪
我在同一家买过黑白两种

粘高频变压器的胶,不能是软胶,是耐高温的硬胶,所以,不是7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要拆开这变压器,之后想再粘上,这胶还难保存?

胶的作用是固定磁芯,防止在在工作和运功过程中磁芯松动而可能会引起的高频啸叫。所以用704硅胶固定磁芯和线圈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营养。。不过3个月的保存期对于一般用家不友好。

也有双组份的,可以按一定配比使用。只是强度没有单组的大。

网友:
买点卡夫特铸工胶ab胶强度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