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重新修改)这种频率高的晶体哪里去买?能不能给个链接或搜索关键词儿...

楼主(2021-12-04):
前几天用手机发,没玩转。现在有空在电脑上修改后重发,
好像还是有点乱,真不好意思。
无线话筒发射与接收不配套,想更换晶振解决。淘宝上逛了很久,没有找到这种频率高的。

有行家说是倍频,
但晶振上印的字跟外壳上是一样的。
所以还请高人给指条路。谢谢。

楼主:
手机故障,请删除此帖。

网友:
这些基本都是锁相环频率合成的PLL  .有VCO  基准晶体的,不会用和RF频率这么高的晶体。拆开机器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倍频的,看三楼。

楼主:
已补充图片并修改重发。

网友A:
2003收音机芯片,当年很多随身听的标配,好像没有用晶振的,话筒的图呢,说不定话筒没有晶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收音机芯片,当年很多随身听的标配,好像没有用晶振的,话筒的图呢,说不定话筒没有晶振呢。 ...

我补图在下一楼了

楼主:
再补两个发射端的图,
那东西如果不是晶振,会是什么呢?

网友:
看电路,跑不了那么高的频率,有条件,实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