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旧首饰车花机改小铣床

楼主(2021-12-04):
先上传照片,再慢慢跟大家分享制作经历!这个旧车花机几百元买的,浑身厚厚的铸铁,刚性不错,毕竟是工业级的东西,厂家天天用来干活赚钱的,比家用极的东西耐用可靠多了!非常值得改造!原来的主轴是M16的螺纹,有车床就是方便,用我那0618小车床加工成直径15.04㎜,然后买了个ER20夹头,后尾孔是15㎜的,用打火机烧热了,一下子套上了,测试跳动1丝左右。这个夹头尾孔精度真高,卡尺测量15.00mm,看来这种大批量的产品就是精度很好,几乎可以用来校正卡尺了。最后附试机照片,视频不知道怎么传

楼主:
铣铝没有问题,其实车花机可玩性很高,比较硬实,刚性好,更重要的是体积小,噪音小,非常适合阳台党,价格只有几百元就能搞一个,改造容易,加工一些小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自己搞,肯定上无刷电机了,又有折腾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搞,肯定上无刷电机了,又有折腾贴了

原配是个180W的异步电机,噪音也很低,不想再多花钱了

网友:
赶紧的,上步进电机,改CNC,我好跟着学习下,才买的铣床,现在还在5IMX研究中

网友:
这身板不错扎实,值得折腾。

网友B:
我有个圆立柱的车花机架子,改了个磨铣刀侧刃的机器,这机器做铣床要费很多时间的,十字滑台回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圆立柱的车花机架子,改了个磨铣刀侧刃的机器,这机器做铣床要费很多时间的,十字滑台回差太大, ...

成品铣床回差也很大,好像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其实铣铝很少用的上,能加工普通钢材用途就大了,毕竟铝板可不如钢板得来得容易,自己玩这个,不用买大得飞盘,咸鱼上买机个大直径合金开孔器,把中间钻头去掉,铣平面很好用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铣铝很少用的上,能加工普通钢材用途就大了,毕竟铝板可不如钢板得来得容易,自己玩这个,不用买大得飞 ...

这说法都是被马在草原误导了,实际用过开孔器飞平面一点不好用,你看开孔器的齿是三角形的,开孔器精度也不高,反正飞不出光滑的平面,把开孔器去掉一些齿,然后把齿形磨成半圆的,说不定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铣铝很少用的上,能加工普通钢材用途就大了,毕竟铝板可不如钢板得来得容易,自己玩这个,不用买大得飞 ...

我倒是有几个直径35mm的合金开孔器,在车床上当铣刀用过。但是开孔器的头都是歪的,转起来晃得很,只有几个牙在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说法都是被马在草原误导了,实际用过开孔器飞平面一点不好用,你看开孔器的齿是三角形的,开孔器精度也 ...

我用过,很好用啊,没你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
我用的er夹头,转起来还行啊,没感觉偏的厉害,咸鱼上拍卖打包买的,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人家把车刀夹在主轴上,就一个点,也可以扫大平面,这个多齿的不会比那个差了,要的是平面,不是圆啊……

楼主(2022-01-17):
更新!最近将立柱移到了中央,并利用原来的螺丝孔安装了照明灯,改加装了碎屑收集盒子,燕尾滑台钻孔攻丝加装了锁紧螺丝,感觉越来越接近真正的铣床了,铣了几个槽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最近将立柱移到了中央,并利用原来的螺丝孔安装了照明灯,改加装了碎屑收集盒子,燕尾滑台钻孔攻丝加 ...

备注,那个亮亮的把手,下压可以当台钻用!

网友(2022-04-07):
我那个原装主轴是15毫米粗,轴承孔是15毫米,轴承外径是35毫米。
想换成ER主轴外径只有16毫米的,淘宝上已经找到的内径16外径35的轴承,快递已经停了一个月了,还没买,正好看到楼主的帖子,这样改保留原功能更好。
现在请教一下,那个ER转接夹头是什么牌子的,我以前买过一个ER11的,精度没有你这个好。

网友:
立柱靠螺丝与底座联接,刚性不够
立柱的垂直精度也不好校准!

网友(2022-08-30):
请问楼主改装后能不能铣钢。另外这个行程是多少呢

网友:
加个控制器改成数控铣床挺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