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垃圾站现场拆解红灯753型收音机

楼主(2021-12-04):
昨天去垃圾站,看到一台红灯53型收音机,掰开看了下,拍了几张照片,然后让它去它最终的归宿地。百度说可能是7管的,不知道是不是图二标示的7个三极管。曾经的家庭高档电器,如今除了个别人收藏外,一无是处。

网友A:
剧组拍戏很有用

网友B:
就剩音频放大用的是锗对管了。

网友C:
虽说我反对捡垃圾,但这种貌似可以带回家打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剧组拍戏很有用

说得有道理啊,我没想到,看来我的确不是做生意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剩音频放大用的是锗对管了。

看来是后期的产品,三极管多半都是我认识的塑封系列了,你说的锗对管是那两个圆柱形的三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说我反对捡垃圾,但这种貌似可以带回家打理一下,

关键是我没技术打理好啊,洗灰尘没问题,修好能用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这成色非常不好,如果成色好一点,拿回来简单打理一下应该就能用,说不定可以卖给收藏这个的

网友E:
7个管子分别为高频放大、本振混频、两级中放、一级低放、推挽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成色非常不好,如果成色好一点,拿回来简单打理一下应该就能用,说不定可以卖给收藏这个的 ...

谢谢回复,看来这货也确实成色不好,没啥打理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7个管子分别为高频放大、本振混频、两级中放、一级低放、推挽功放

谢谢回复,学习了,以前只听说过超外差,现在又多见识到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看来这货也确实成色不好,没啥打理的价值。

错了,只需要把电池弹簧换了,其它弄好就可以收藏了卖钱了

网友F:
上无二厂红灯753收音机。
资料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8672-1-1.html

网友:
红灯753从来就是普及型收音机

网友:
石机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无二厂红灯753收音机。
资料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8672-1-1.html

感谢供图,不过我是没水平去研究的。好几年没去矿坛了。

网友:
应该捡回来的,然后折腾一下,只用外壳,把内置改个小爱或是天猫之类的变身智能蓝牙音箱,摆桌子上,那种怀旧的逼格一下就冒出来了。
我前一段也在废品站见到一台老收音机,并且还是那种木壳加布面罩的,但是没后盖,里面的板子被拆了,只剩一下破了纸盆的喇叭,想白嫖问老板能不能送我,老板问我要10块,我最终觉得贵,没要。

网友:
红灯的收音机居然不用自家的喇叭,那个原厂的喇叭声音非常有特色的,音色很甜

网友:
不算太老,已经用上塑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个管子分别为高频放大、本振混频、两级中放、一级低放、推挽功放

普及型收音机没有高频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