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站现场拆解PHILIPS飞利浦金卤灯和HID-CV 70/S CDM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点子镇...

楼主(2021-12-04):
昨天去垃圾站,看到地上有一堆PHILIPS飞利浦金卤灯和配套的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点子镇流器,可能是哪个店铺新装修,把原店铺的灯拆了不要。拆开一组看,用料和做工很不错,回来搜搜看,狗东上这灯和整流器不便宜啊,昨天没测试然后买几组灯回来,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网友A:
这玩意被led淘汰 了
1 造价高2 功耗高3 寿命短4 发热大5 更换代换麻烦
led灯其实没这种灯好,寿命可能也没这灯长
但一体化设计 价格更低,耗电更少,更换简单。
相比下质保内故障率更低,而且品牌种类选择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被led淘汰 了
1 造价高2 功耗高3 寿命短4 发热大5 更换代换麻烦
led灯其实没这种灯好,寿命可能也没 ...

原来如此,谢谢科普。

网友:
其实金卤灯是很好的光源,显色性好,效率高,发光强度大。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热启动,必须等冷却了才能再点亮,启动过程也比较缓慢
这就限制了在家里用啊。

网友B:
前天才到货10只12v20瓦卤素灯,感觉好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才到货10只12v20瓦卤素灯,感觉好极了

谢谢评分。这灯的做工用料这么好,扔垃圾站真是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评分。这灯的做工用料这么好,扔垃圾站真是可惜了。

肯定是汽修店扔出来的,人家不缺这些,干哪行哪行废品就多

网友:
喜欢镇流器的外壳

网友:
要是我碰到就全部买下来,70瓦的有人卖8元一套.

网友(2022-06-03):
比欧司朗的卤素台灯好,网上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有1米8高的支架的,灯是飞利浦70w 942 40D,显色90%4200K色温40D是指一体灯前面的那块玻璃的直径吧。光色比LED舒服多了.客厅就这么一盏灯就足够了,当然也可以再放一盏灯,那样流明就足够了。

网友:
这灯感觉舒服,存在就有道理,

网友:
这个还不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