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客云 我家云 掉盘,就重启,小米智能插座来实现

楼主(2021-12-04):
如题:玩客云卡机掉盘,人不在家里,app的重启没有用。
我家云的掉盘,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家云可以关机,但是关机了,没法开机了。
于是,买两个只能插座。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掉过几次盘 都是高温导致 后来是裸奔又并了一个12CM风扇 就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 掉过几次盘 都是高温导致 后来是裸奔又并了一个12CM风扇 就好多了 ...

小风扇 吹 玩客云 还是我家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风扇 吹 玩客云 还是我家云?

忘了说了 是我家云 刷的OMV 正对硬盘加了风扇后 就没掉过盘 现在用天猫精灵控制一个开关负责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是我家云 刷的OMV 正对硬盘加了风扇后 就没掉过盘 现在用天猫精灵控制一个开关负责开机 ...

额 我也是我家云刷的omv(不过是现成的)。
你的可道云里面word文档可以在线预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 是我家云 刷的OMV 正对硬盘加了风扇后 就没掉过盘 现在用天猫精灵控制一个开关负责开机 ...

天猫精灵直接控制开关?
智能插座不是直接可以吗,还通过天猫精灵是不是多了个环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猫精灵直接控制开关?
智能插座不是直接可以吗,还通过天猫精灵是不是多了个环节? ...

我是优惠买的开关 好像叫鸿雁 9.9包邮的 不带WIFI 只带蓝牙 只能通过第三方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优惠买的开关 好像叫鸿雁 9.9包邮的 不带WIFI 只带蓝牙 只能通过第三方控制 ...

好吧。。。你omv的可道云可以直接在线打开wrod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你omv的可道云可以直接在线打开wrod嘛

没学会用可道云 OMV还是有点费劲

网友:
直接在硬盘上压块奔4散热器,温度低多了

网友B:
所以楼主蓝牙网关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蓝牙网关用的啥

闲着。。。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2022-07-28):
买带15分钟无操作自动保护的硬盘盒就行了,有很多硬盘盒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这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网友:
确实容易掉盘,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就是这断电伤设备啊

网友:
你的两个云在线看视频卡不卡? 下载能满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