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上几只U盘的速度图给各位参考一下

楼主(2021-12-04):
写在前面 仅供参考 实际使用时的速度和测速软件测出来的肯定会有出入一共有4位“选手”
先晒个“全家福”

1号选手 903+东芝7S2F双贴

2号选手 903+东芝7H2H双贴

3号选手 903+三星K9PHGY8S7D单贴

4号选手 902+镁光NW280单贴

4号选手在做AS SSD测试时意外弹窗了 真是令人失望!!!

网友:
M62B 是不是34NM制程的

网友:
903的极致速度还是玩玩就可以,真要长时间用,我觉得100M左右的读写就可以,温度还低。

网友:
64G才量出50G?正常吗

网友:
没4k的老古董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u盘模块可从哪儿购得?

网友:
903这么高速度,温度扛不住啊

网友:
903差不多10年了,顺序读写确实强,但是u盘用的越久越喜欢3267,这货是真耐艹,兼容性也是真好,反观手里的几个903,基本都是暴毙,莫名其妙就掉盘,903上面的颗粒慢慢都拆到3267上了,最近又搞了点3281,配上好点的颗粒写入也不比903差太多,读取还能干翻903,关键3281还有4k,银灿被点续收购之后就没啥动静了,再看看人家慧荣,u盘ssd两开花,现在就等谁画点3282的板子开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