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2T机械西数移动硬盘

楼主(2021-12-04):
去年买的2T西数机械硬盘,但是只有USB接口,拆开看下内部结构,请大佬指点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它改成SATA接口,改了之后可以接到电脑上做个数据盘。
1、外壳
2、背面

3、USB接口

4、一次性外壳,胶装的,暴力拆开之后。

5、有线路板的一面

6、线路板拆下来

7、几个芯片特写

8、16位 64M南亚缓存,大M主控,JMS579转接芯片。

补充内容 (2021-12-17 17:45):
SATA接口已经改装好了,图片在44楼。

补充内容 (2021-12-17 17:4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3&pid=11433638

网友:
这个还用改?

楼主:
不改怎么接SATA?

网友:
哎呀,都看到jms579了,必然是sata转usb吧。怀疑JMS579上面那四个0402封装的电容就是sata信号的耦合电容,电容去掉 从电容上端飞4条线
看到usb3座子左边的4个针了吧,把4后面4个电阻换成刚刚拿下的电容,  把往后的线路割断  把刚刚飞出来的4条线街上
再找sata线跟usb3的线  杂交一下  直接转到sata口

网友:
居,居然是机械硬盘?

网友:
这不纯属闲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改怎么接SATA?

硬盘古代的时候是ide接口,现在不都是sat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古代的时候是ide接口,现在不都是sata吗

这个是USB

网友:
找同型号的机械,试试按板号找,然后把bios芯片搬过去,这种是数据恢复的基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USB

外面是USB, 硬盘盒里面的硬盘不都是sata吗

网友:
补充一下刚刚说的飞线的方法,
引脚定义参考JMS578的了,暂无579的引脚定义,按理来说是基本一致的

网友:
硬盘厂商一般是生产二合一的,就是把usb电路和硬盘电路搞在一起,分开方式很简单
顺着主控的四根线就是sata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面是USB, 硬盘盒里面的硬盘不都是sata吗

USB接口直接焊在了硬盘的电路板上了。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8个点是sata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是USB, 硬盘盒里面的硬盘不都是sata吗

西部数据、东芝都把USB接口直接焊在了硬盘的电路板上了,只有希捷还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直接焊在了硬盘的电路板上了。

我去,现在移动硬盘都这么直接了吗?

话说我也多少年没接触移动硬盘了,家里闲着好几个。。。都是可以随便更换的那种

网友:
如图所示,,,只要查一下JM芯片的资料,就能确认哪个是收哪个是发了,,,

网友:
其实有个简单的办法,把移动硬盘拆出来装在机箱里,把主板上的USB3.0接口用移动硬盘数据线连接在移动硬盘上。   或者干脆用双面胶直接把移动硬盘粘在电脑机箱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