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山寨直播声卡

楼主(2021-12-04):
有电流声,偶尔正常,摸着左下角小芯片那个地方就正常,怀疑哪个贴片电容坏了吧,手残没法修,拍几张果照给大家看看吧,芯片基本都被打磨了

为什么图片总是上传失败?

网友A:
两个插孔那里怎么看着一个歪了,这玩意要天线有什么用,电流声一般还是连接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插孔那里怎么看着一个歪了,这玩意要天线有什么用,电流声一般还是连接问题吧。 ...

可能有的型号带蓝牙吧,不是连接问题,正常的时候活动插头也没有电流声,我觉得是话筒前置放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