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德伟充电器

楼主(2021-12-04):
德伟充电器,电池充电电压最高只有20V,现在几个比较旧的电池没办法充满,用其他输出21V充电器充满可以用一个小时,多少原装充电器充满最多15分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21V锂电池组的话充满应该是21.6V,你这个充电电压只有20V那肯定是充不满的,电池组充到20V就停充了,此时单个电芯电压只有20➗5=4V,而充满应该是4.2V,差得远了,肯定不经用,估计你这个充电器有问题了,需要维修,充电电压要在21.6V左右才行

网友:
如果你有能力,拆开直接改改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V锂电池组的话充满应该是21.6V,你这个充电电压只有20V那肯定是充不满的,电池组充到20V就停充了,此时单 ...

7个充电器都一样,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均衡板接触问题,带壳没办法充电,拆了壳就可以充到20V。

网友:
如果是快充的是没问题, 等最后那部分慢慢充要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德伟的就是最大20V,标注不就是MAX20V吗?不充满安全性和耐久应该好些

网友:
得伟的充电器是不会充电到21v的,他是按照4.1v/节设置的,还有你的电池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充电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V锂电池组的话充满应该是21.6V,你这个充电电压只有20V那肯定是充不满的,电池组充到20V就停充了,此时单 ...

充电器没问题

网友:
20v的锂电池充满是20v?

网友:
我牧田的也是只能冲到20V

网友B:
不用管它冲多少V,关键电池还耐不耐用,不耐用,就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7个充电器都一样,有的不知道是不是均衡板接触问题,带壳没办法充电,拆了壳就可以充到20V。 ...

得伟充电器、电池包新、中、老是不一样:
老款:电池包是镍氢、镍镉,18节串联,用于得伟一些特殊工具上;充电器也是标20V,浮充为24V,实际上电池包充满为21.6V。而且一直在生产,只不过换了包装和外壳。

中款:电池包为18650动力电池,5节串联、多并,单节容量为2600mah,单节充满为4.2V,电池包充满为21V;充电器标20V,实际上浮电为21.6V。

新款:电池包为21700动力电池,5节串联、多并,单节容量为4600mah,单节充满为4.2V,电池包充满为20V;充电器标20V,实际上浮电为2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它冲多少V,关键电池还耐不耐用,不耐用,就是电池问题。

买了一个内阻仪,今天到了看看电池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