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BOSCH GLI 12V-330 工作照明灯拆解

楼主(2021-12-04):
这支灯也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主要平时拿来放电用,不建议购买,原因是光色不好,显色性不好,照明中心发紫,发蓝。两档光不明显。自己改造的另外说。而且新出的比较贵,觉得不值,有辱博世威名。说难听点100块的21700手电筒都比它光色好。基本像用垃圾LED拼装的地摊货。诚然里面的电路,灯体机械结构比地摊货好:)也不敢怪罪于中国生产的缘故。

不占用过多的时间,直接全家福开场。

反壳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灯板

其实铰轴定位机构也可装另外一侧

这灯具构造简单,一块灯,一块板,一个开关,加个外壳就是全部了。
重装起来,再见!

网友:
led就是这么简单,也没啥好整复杂的

网友:
电感降压不错,效率比7135线性高一些,价格比附近市场手电筒贵不少。

网友A:
关键是牌子一下子拉高了   格,于是定价就上去了。不过LED嘛,灯珠用好点其余也没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牌子一下子拉高了   格,于是定价就上去了。不过LED嘛,灯珠用好点其余也没啥折腾了。 ...

要是东成,上海,硕士,之类的国内牌子做出这个货来,卖50都得考虑一下。
博世太过分了,灯珠都不舍得下本,都卖出这个价了。科瑞之类都不给。
我估计是台湾灯珠,长≈5.7mm,宽≈3.0mm.  (近期拆几个博世充电器,里面的容阻件基本给到台湾的就顶天了,甚至湖南之类的元件都爬上板子去了,当然价钱下来都好说只要你够便宜!)

楼主(2023-02-11):
不换灯珠实在顶不住了。(主要是惨白惨白的)
花20元购入100只STW9Q14C灯珠4000K和5000K色温各50只

把原来的灯珠卸下,嗯?是长短两脚的??牌子不详

STW9Q14C灯珠放上焊盘比对,看来不改线路不行了。中间焊点是跟+极的。

没办法只能折腾自己了
刻掉需要分开的油漆。

然后用三氯化铁蚀掉。

焊灯珠,之所以灯珠斜着是因为灯珠的5个脚有2两脚是空的。

装配前测试

发现了右上脚和右中间,两只4000K,5000K混编的位置都一边了。本来是互排成W型的。
大意了,再折腾一下。搞掂

开灯效果惊喜了一下,光色改善非常明显,观看文字,图片都舒服很多。
弊端也有,光效降低了。明显感觉没以前那么亮了。---可能是效率换色温吧。
觉得很值,就是改板折腾。
另:虽然光色大为改观,但是照在白板上,中间聚蓝现象没有完全消除。
分析原因是这个灯一个一个眼的设计是有问题的,需要混光扩散板才能解决。这类多灯珠直射是没办法的。

楼主(2024-08-31):
已经改进得相当好用了,装了磨砂板还是忍不住骚一下。光色相当柔和不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