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忙了一上午做了纯铜九连环

楼主(2021-12-04):
     昨天我们家小朋友看到玩九连环短视频,非要吵着我去给他买。其实之前我做过一个现在找不到了,这种玩具实体店很难买到,网上买还要等几天,正好身边有几段废电线,干嘛不自己做一个呢!说干就干,剥线 绕圈 打孔 忙活快一个上午了,终于做好了。由于小朋友一直催,做的不完美,中间还有一部分没拍照。这会还得教小朋友怎么玩。先上图吧,有机会再做一个。(最后一张补发)

网友:
  高人,比我狠

网友A:
感觉圈有点小,不太好套。

网友:
lz做的已经挺精致了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

网友B:
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怎么玩?怎么玩?

隔一拆/装一,一共九个环 环环相连,以拆/装上所有环为目的。分奇数换和偶数换,拆想要拆第九个必须拆掉7 5 3 2 1,就是找拆1环,同时第八环必须不能拆。拆完第九环再把前面所有环装上,该拆第八环了,这时要同时拆掉1 2环再拆4 6   8,同时七环不能拆。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圈有点小,不太好套。

圈的直径是25毫米,给小朋友玩的,足够了。

网友C:
益智玩具,自己动手制作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也来晒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玩啊

1.      第一步为了下面讲解方便我已经将它编号,请大家记住这个图的编号,下面讲解中,我会直接用编号来称呼各个不同的圆环。要知道九连环必须从9号环开始拆,并且必须要隔着1个环才能对下一个进行操作,我们想要将9号环拆下,那么就要隔着8号环,才能对其进行操作,这时7号环就必须先要拆下,以此类推,拆7号环就要拆5号,然后就是3号,然后就是1号。
2.     下一步我们现在将1号环拆下,再按刚才的那句话。拆9号那么刚才的思维步骤在重复一次,现在需要拆的就是3号。如图所示1号3号都已经在手柄下了,如图1所示。下一步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想要解开九连环并不单单是拆,也要进行安装。如上面的步骤中说到,我们想要拆9号,那就必须要先拆下,7。5。3。1。号环,那么进行到现在,想要拆5号环,手柄上面的2号就是多余的阻碍,我们需要先拆下,这时就要隔着1号环,拆下2号,那么我们就先将1号安装,然后1,2同时拆掉。
3    上一步完成后,就可以拆下5号环了,拆下7号环的方法和上面的步骤一样,因为这个时候4号环已经变成了阻碍,那么我们就需要先拆下4号环,这时要将前面的圆环在安装,重复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益智玩具,自己动手制作还是蛮有意思的。我也来晒一个!

这个有玩过,当时就糊里糊涂地解开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