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井里捡的DCHL14-WX02集中采集器

楼主(2021-12-04):
电井里捡的集中采集器,没事拆开看看,没看到信号发射模块呢

网友:
有什么作用的

网友:
电线载波的,不是无线

网友:
和电表之间采用485通信,读取电表的数据。

然后利用载波通信,把信号调制到电力线上,与安装在变压器处的采集器通信。

然后变压器处的采集器,利用4G上传到服务器。

网友:
HPLC 宽带载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389-1-1.html 这个模块就是抄数的

网友:
我也有个 拆迁捡的 变压器那面料比你这个多 变压器挺厚实的 不知道干嘛用 难道只能从输出电容端取电做个电源?也不知道有多大电流

网友A:
这玩意还是个新玩意吧。HPLC,还69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是个新玩意吧。HPLC,还698的

看外观全新的,也是在新小区电井里捡的,捡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