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Tp-Link还是挺良心的啊!wdr7500发现还有固件

楼主(2021-12-04):
这两天瞎折腾,也想搞个千兆路由器,
有个小米4A千兆版,很稳定。不过口太少了。。
囊中羞涩,打算搞个2手的。
看到论坛有tp wdr7500的拆机贴,
里面跟帖还不错!要的就是稳定!

官网看看,还有没有固件,发现还有固件,下载下来一打开,确实良心!
有一句话:如果您的产品当然使用正常,不建议您对产品升级!

网友A:
良心个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心个鬼啊..

相比各种强制升级
他还告诉你:如果您的产品当然使用正常,不建议您对产品升级!

网友B:
3.0 5.0  6.0版本都有,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比现在的一些都好点,只是参数低了点,家庭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 5.0  6.0版本都有,感觉做工还是不错的,比现在的一些都好点,只是参数低了点,家庭用还是不错的 ...

是啊!路由器一定是稳定第一位!!

网友C:
头一次听有人说TP良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有人说TP良心的

难道TP不行吗?

网友D:
路由里最坑爹的就是T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路由里最坑爹的就是TP

TP也还行吧,没想象那么次,不然早倒闭了。我买的第一台路由就是TP的845三百兆路由,那时候才20M宽带,后来也买过斐讯K2,360路由,斐讯K2信号很强,网速废物,360的是双频百兆口路由,也就那样,后来升级300M宽带,买了TP6500千兆版,用了三年多,也好用。现在升级业务办了两条宽带,一条500M一条1000M,把6500拿来接500M宽带了,手机WiFi显示433Mbps,每秒下载最高时是50M,前几天刚花419买了TP的XDR5450,接1000M宽带上了。前几天看路由测试帖子,TP的XDR3010比红米AX3000网速更好,价格也相当。

网友:
没有TP,现在只还还在用思科3COM:lol:

网友:
你这问题在数码之家说说还好,要是去恩山这么说估计要被以为是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P也还行吧,没想象那么次,不然早倒闭了。我买的第一台路由就是TP的845三百兆路由,那时候才20M宽带,后 ...

说TP坑不是说他性能不行,主要是版本升级硬件缩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TP坑不是说他性能不行,主要是版本升级硬件缩水的问题

稳定性,肯定可以的。
不然,不会屹立不倒。
看那个升级包,
他都不劝你升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性,肯定可以的。
不然,不会屹立不倒。
看那个升级包,

稳定是看情况的,带机不多是稳定的,带机多了就死了,刷个openwrt会好很多

网友:
TP不好的这个观念可以改变啦,最近出的几款性能都很不错,对比下相同配置就知道这个价很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说TP坑不是说他性能不行,主要是版本升级硬件缩水的问题

硬件是缩水了,但他价格也随之下降啊,这不只是TP路由器,国内大部分商品都这样,就比如液晶电视吧,2004年时国产32寸液晶卖一万多,质量是相当好,后来逐年价格滑坡,硬件也随之缩水,到现在国产32寸才七八百,硬件也是缩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是缩水了,但他价格也随之下降啊,这不只是TP路由器,国内大部分商品都这样,就比如液晶电视吧,2004 ...

小米的32寸的,才619。。。拼夕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硬件是缩水了,但他价格也随之下降啊,这不只是TP路由器,国内大部分商品都这样,就比如液晶电视吧,2004 ...

那不是这么比的吧,04年的物料价和现在怎么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是这么比的吧,04年的物料价和现在怎么比啊

不用那么专业的比较,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产品缩水了,价格也随之下降啊,所以没必要因为这个硬件缩水说TP路由器,很多产品都是逐渐的缩水,也降价。如果不降价,暗地里缩水,排除成本上涨外,那是真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32寸的,才619。。。拼夕夕

不用说这些具体数字,像给他表达的意思就是tp路由器硬件是缩水了,价格也降了呀,很多产品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