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惊艳到了!拆解鲁哇客限行语音提醒

楼主(2021-12-04):
什么时候国产的小电子产品,也开始堆料了。

网友A:
没看到料在哪里

网友B:
看着还不错,不过这种液晶能暴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不过这种液晶能暴晒吗?

这个屏的规格应该是宽温规格的,高温下不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料在哪里

料被隐藏了,需要使用才能体会得到。揭示了一次充电使用3个月的宝贝的内部实现

楼主:
这个是某宝上销量第一的限行语音提醒,车开及时提醒限行,不再违规,不再罚款扣分!

网友C:
明显就是忽悠大家的水贴了,料堆在心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就是忽悠大家的水贴了,料堆在心里了吧。

二话不说,把你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就是忽悠大家的水贴了,料堆在心里了吧。

是不是托?

网友D:
限行的原理是啥?
扫码把自己的车牌跟当地的规则用蓝牙写进去,然后他自己像推大姨妈那样每天推算能不能开车?
还有他是怎么判定车开没开的?水银开关还是陀螺仪?
既然拆了,就好好拍拍细节嘛,这种裤子都脱了然后拿座机拍照的玩法,陈老湿看了都会打人的,毕竟人家当年至少用的也是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行的原理是啥?
扫码把自己的车牌跟当地的规则用蓝牙写进去,然后他自己像推大姨妈那样每天推算能不能开 ...

在专业的人士面前,我这种拆机显得很业余了。这就把专业部分给补上。拍照就不补了,毕竟手机拍还是不显专业的,再拍一次,又会再掉一次链子。

板子上几个主要的芯片:
BK3432----国产小博通蓝牙芯片,以低功耗著称BU9792----是常用的液晶驱动芯片HT621功耗的16分之一,价格也就可想而知了
MAS311----国产的加速度传感器,这个应该就是检测车辆振动的秘密了吧
14500 ----钢体可充电锂电池
前面有朋友说,没看出来堆料的地方,也怪手机拍照的原因,图片不清晰,又没有个清晰的文字解释,造成了误解。

我说一下拆机时的感受。拆开产品,看见这个板子,给人一种精品的感觉,器件的摆放和走线,更像是一种艺术品。我好奇的测量了一下她的功耗,毕竟号称一次充电使用8个月。在没有语音播放的时候,平均功耗只有46uA,这让我对这个产品的好感,又上升了一个层次,这功耗!难道不惊艳吗?!于是乎,在网上查找了一下各个芯片的参数,才有了堆料的感觉。看似平常的国产芯片,处处用心不一般。可以体会得到设计工程师的选芯第一指标应该是:超低功耗,是否便宜放在了第二位,也是把用户体验放在了首位,成本投入那是下了血本呀。

产品需要使用小程序设置限行日,确实需要根据当地的限行规则,像推算大姨妈一样去推算一下限行日,好在一年只需推算一次,一次可以写入55个限行日。可用限行日不到7个时,会语音提醒数据快过期,这时可以设置更多的限行日。小程序里还有限行日选择的快捷方式,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据说还支持广州的开四停四限行规则,这种规则就不用去推算大姨妈了,哈哈哈哈。

蓝牙芯片BK3432功耗测试
BU9792 Datasheet 上传了附件
鲁哇客限行语音提醒的使用
限行日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