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v可以摄像头存储吗? 找到答案: 实际上得看摄像头!

楼主(2021-12-04):
海康威视的机器,配海康威视的摄像头我知道可以。
其他刷了omv的设备配其他摄像头,有可以的吗?
比如360摄像头,或者其他。

今天网络上搜搜看看,才发现这个是看摄像头本身的,有没有这个功能,比如我看的小米的就可以。360的就不行(可能我看到的实用的这一款不行)。

网友A:
支持数据存储到网络共享硬盘的摄像头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数据存储到网络共享硬盘的摄像头都可以吧

都是云服务。。。
只能摄像头产品的公司的云服务。
不能自定义什么的。。。

网友:
摄像头支不支持录像机,看摄像头支不支持onvif协议,还有视频格式,如265 264

网友:
海康的都可以ftp和nas的,摄像头主动放到nas上

网友:
小米的直接SMB就行了,转存而已,会把空间傻傻地撑满。

网友(2022-02-24):
萤石的,现在只能云或者卡了,家里的N1已经不支持新款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