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欧约OUYUE家用重载基础款角磨机修整简测

楼主(2021-12-04):
欧约OUYUE重载基础款角磨机,无压板螺丝、手柄及护罩等附件

电源线系铝质的

发现碳刷与换向器接触偏移,即转子安装不到位

同时风扇有摩擦异响

变速箱

NSK 629Z

风扇与挡片有摩擦痕迹

定子线圈为铝质漆包线

碳刷与换向器接触偏移

铜质漆包线

轴承型号见图

修整挡片限位支撑卡柱

重装转子到位

单侧定子线圈电阻5Ω左右

定子转子串联后总电阻为31Ω左右

216V市电功率326W

234V市电,接调速盒子后最低电功率151W(调速盒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7419

234V市电,接调速盒子后最高电功率375W

网友A:
这个调速盒子  调成低速后  角磨机的扭矩还充足吗?盒子里能不能加个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速盒子  调成低速后  角磨机的扭矩还充足吗?盒子里能不能加个过流保护?
...

可控硅调速,没必要加限流吧。扭矩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调速调整。

网友:
右边那个盒子(只是盒子,表头一直在购物车没合适盒子没下单)好想找个地方买一个

网友B:
开关在屁股上的工业垃圾
没有安全措施的角磨机直接扔了吧

网友C:
估计是便宜你才买的吧

网友:
可控硅调压?据说马达会温度高?

网友D:
我不相信是老哥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在屁股上的工业垃圾
没有安全措施的角磨机直接扔了吧

侧开关的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相信是老哥买的

必须相信哦,之前那个虾牌的被亲友要去了,在我这两年多累计使用也不到十小时。使用率虽很低,但没有也不方便,就拍个廉价货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便宜你才买的吧

使用率极低,特意选的廉价货

网友:
胎里带的毛病太多,楼主虽然技术不错,但修好用着也不得劲。

网友:
偶本想也搞个调速插座,但一直还没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