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PPC22 A007可以跳线才能工作?

楼主(2021-12-04):
这个电源,加电不输出,红灯亮。请教大师,怎么跳线可以让电源工作?

网友:
没有这个东东,爱莫能助

网友A(2024-06-04):
细Pin针,从左往右数,从下往上数,1和6短接启动

网友(2024-08-03):
引用 网友A:
细Pin针,从左往右数,从下往上数,1和6短接启动

是怎么面对这个插座呢,可不可以发个图?

网友:
这电源看着料挺足的

网友(2025-04-29):
大佬最后搞成了吗?需要短接什么引脚,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