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0w的LED用透镜还是反光杯

楼主(2021-12-04):
想做个应急灯,用角磨机电源,照二十米以内吧,搜了半天,也没弄明白,用透镜好还是反光杯好。请问哪个能亮些?LED价格便宜和贵的能差一倍啊

网友A:
20以内建议反光杯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以内建议反光杯就够用,

20是尺寸20mm吗?

网友B:
应急灯,应该是泛光的,不应该是聚光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急灯,应该是泛光的,不应该是聚光的吧???

我觉得应该是用这种。

是买这种,主要是纠结在用透镜和光杯的选择上。

网友:
远射用反光杯,近照用透镜。

网友C:
也想用18V电池造一个,请问楼主恒流源用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想用18V电池造一个,请问楼主恒流源用什么方案?

正找着呢,输出36v,支持2A多输出就行。想用光杯,得找个110下水管。没材质得碰,还得有个光杯圆玻璃。用透镜就省事了。

网友:
我买了这个用汽车灯泡改的手电

网友:
大功率灯不建议用LED,那种方块LED发热巨大,光衰快。
要做用xhp70.2灯珠。3,5个串联恒流。必须全铝机身散热,不然烫到你手发水泡。
如果不用调光,建议用氙气灯头组件,同样功率比LED强多了,灯罩用金属就行了,10-20V 都能工作。

楼主:
觉得这个外型挺好,尾部加个电池挂件。不常用,氙气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买这种,主要是纠结在用透镜和光杯的选择上。

我的意思是,上面既不装透镜 也不装光杯。像日光灯,白炽灯,节能灯那样平均照亮附近的每个地方 不好吗??

网友:
用光杯效率高
如果要平行光,那种一条线的用透镜,参考汽车大灯与雾灯

网友:
赞同10楼说法。

这种大功率的,对散热要求高,要用的话,那些套件中,建议上全套的,即散热器+风扇。

试过10W的,家用不怎么合适,开启风扇多少有噪声,不开只能发挥不到1半(背着CPU的散热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灯珠,想改电筒,电池都找好了,10个1000ma的并联再3串,就时一直没行动,烂尾了

网友:
透镜光斑集中,光斑边缘清晰,类似于一条光束的感觉,用于对特定对象的照射效果明显。光杯形成的光斑边界不明显,是过渡式的渐散,用来照路等看得比较舒服。所以选透镜还是光杯,实际上要看您的用途了。

网友:
简单的举例,如果是走夜路,用光杯的手电看着舒服,要是需要集中远射照亮几百米外的楼顶,那就选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灯珠,想改电筒,电池都找好了,10个1000ma的并联再3串,就时一直没行动,烂尾了 ...

主要不是刚需,不想花钱,我做点焊机,断断续续好几年了,还差点焊笔没做,材料得碰,靠运气。

网友E:
散热的选择可以参考cpu功率
50w的话,老式方块或圆形铜芯的cpu散热+风扇就可以,风扇甚至可以只给9v电压,减少噪音和耗电。
只是注意,有些是一根纯铜柱,有些偷工减料只是一个底面封闭的空心铜管那种假实心的我试过,敞开式无风扇,勉强压30w的led

如果没有风扇,静态散热,那50w真的需要一个大号的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散热的选择可以参考cpu功率
50w的话,老式方块或圆形铜芯的cpu散热+风扇就可以,风扇甚至可以只给9v电压, ...

就是准备找个cpu旧风扇,噪音无所谓,工地上夜班,偶尔用,能照一两个小时就行。做东西就是外壳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