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3842方案电瓶车充电器改电压遇到难题,求解

楼主(2021-12-04):
电源如下图所示,电源采用的是最普遍的3842+LM358跳灯方案,原来输出是DC:84V,现在想改低一点电压,改到48-52V即可,于是找到了TL431分压电阻,调整,确实电压降下来了,可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电压调到54-56V这个电压区间的时候,充电提示灯就开始闪,我测量电压也随着波动,我继续调低电压也变低,但是电压就一直在波动,开头我怀疑可能LM358工作电压VCC是84V直接电压分压后供应的,我如果将电压降低同样的会连锁影响到LM358正常工作,于是测量LM358电压,可是358也有6V左右的电压,应该没问题,于是继续寻找问题,查来查去也没找出根本问题,现在是只要将电压高于56V电压就稳定了,若再低就开始波动,没有找到问题所在,希望网上大神遇到我一样的问题的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估计是初级的供电不足了吧

网友:
测一下3842的供电电压够不够

网友:
3842加独立供电

网友:
你把输出电压调低了,给3842七脚供电的电压也调低了,3842七脚供电小于12v的关断不工作了,高于16v又工作了,不断反复叫打嗝。可把3842换成3843, 3843七脚供电小于8v的关断,高于12v又工作。

网友:
需要改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电压。你把输出降低了,辅助绕组电压相应也低了,供电电压不足,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

网友:
3842的供电电压不够,3842加独立供电

网友:
搭车问下,110V的LED驱动改220V除了输入电容改成400V的,还要改什么

网友:
电压太低打嗝,如果不愿意加独立供电,改变压器线圈?

网友:
3842加独立电源,或输出变压器减少线圈。

网友A:
如图加47k电阻1w或两个100k1/4w电阻,1n4007二极管、15v稳压管组成辅助电源15v供电给3842第7脚,不用什么1块多的LED隔离降压或单独小电源模块、变压器供电,搞得我买了10几个LED隔离降压模块现在都丢一边了。
   电阻随便接220v的一端,这个电路只用到半波整流有120v左右,电阻上面分压100v,不要接高压滤波电容上。不然电阻分压300v烧掉降压电阻,白白增加电阻3倍设计功率。
  我现在好多改电源的都这样搞辅助供电,不用增加空间装其他的辅助电源。

网友B(2022-01-11):
引用 网友A:
如图加47k电阻1w或两个100k1/4w电阻,1n4007二极管、15v稳压管组成辅助电源15v供电给3842第7脚,不用什么1 ...

这个辅助电源的取电思路太棒了!

网友:
辅助电源供电电压低了,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3842辅助电源供电电压低了,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辅助电源的取电思路太棒了!

这种电路电流大的供电不足,UC3842用这种电路供不起,需要15-20ma的电流以上才可以,像ob2263那种节能型的电路用这种电路非常好用。

网友:
辅助供电电路在整流前面断开,用细线在次新变压器上载绕几圈,串上去,满足芯片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