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屏幕局部不规则发白

楼主(2021-12-04):
请问:老款长虹液晶电视,屏幕中间出现不规则发白,原来很少一点,后来越来越大。这是什么毛病?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背光,紫薯布丁

网友:
主控过热损坏好像也会有这问题

网友:
像是背光的均光膜变形了

楼主:
这是实际情况

楼主:
很多人说是偏光膜的问题,等有空换换试试。谢谢楼上各位给出的建议。

楼主(2022-03-18):
已修好,确实是内膜坏了,重新贴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