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平板电脑拆下来的屏幕,能不能改成显示屏

楼主(2021-12-04):
能不能改成显示屏

网友:
能改,驱动板不便宜,外壳也不便宜,算下来还不如直接买台小显示器了

网友:
卖个   驱动板即可。

网友:
JD上买了一个瑕疵屏幕(一个亮点,底部有点漏光),1980X1020的分辨率,298元。

网友:
我一台古董笔记本,还能用,想拆了显示屏接手机用,淘宝看了一圈放弃了

网友:
这类屏幕接口一般是MIPI的,驱动板太贵了,160多,都能买成品了

网友:
废品回收站里的显示非常便宜,试好到手即用。省的花大钱买驱动板驱动这个小屏幕,当然很可能还会点不亮,折腾人!

网友:
我有一台古董X32还能用xp很流畅,只能收藏了。

网友:
和旧的笔记本的屏一样用,找个驱动板
。。。。。。
偶有一块12年左右的1440*900笔记本屏,找了驱动板+小底座,再用另一个更大尺寸的更老屏当中的透光板(挺厚的塑料材质),直接热熔攻入镙母,做底面,正面开放,做透明“外壳”屏,样子还可以,除了接线裸露十几cm。

网友:
万能淘宝解您愁

网友:
楼主已经拆了??别拆,拆了就废了

要使用平板作显示器早有解决方案,只要安装一个名为 Spacedesk 的应用程序,是一个免费应用程序,PC和平板电脑上都运行,就能够通过 Wi-Fi 连接,使用起来非常简单(只要你有 Wi-Fi)。详细的可以到它的网站了解更多:
https://www.spacedes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