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坛友维修两台CD机(皇冠CROWN CD-70)

楼主(2021-12-04):
我自己也有一台这种CD机,详情可移步 解决古董CD机(皇冠CROWN CD-70)读刻录碟问题及摩机

前一阵子帮坛友lg1827维修两台CD机(皇冠CROWN CD-70),症状说是杂音问题,从河北发过来的,挺远的
先和我的机子合个影,我的是黑色的,另两台深灰色,大家都有划痕,怎么手机拍的就看不出来?

先拆开机壳,有个螺丝座已经损坏,所以只有三颗螺丝

电路板应该没动过,以前开机壳估计是为了换光头

现在用的是国产激光头

根据我那台机的经验,电容几乎是没问题的,只需要检查电源板上电容就可以了,电源板少了两个保险座。

一个电容正常

另一个容量有点少了

换一个

换好电容

电路板

原来的晶振

一起发过来的有源晶振

换好晶振

国产210光头在聚焦和寻道方面和进口光头有点区别,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如果原来是配合进口光头的,在换上国产光头后基本都要调过,反之也一样,所以国产的拿来备用,装的是一起过来的150光头。在安装前的检查中发现排线有问题

万用表测试是通的,碰一下就不通了

刮开漆面堆了焊锡,不受大力就没事了,这个忘了拍
这个机子的调节挺顺利,试机时有点杂音,将红圈处的电位器从原来的位置顺时针转动1mm左右,大部分刻录碟的杂音就消失了

这台机的调节结果是:笔记本电脑配的刻录机刻录的碟有杂音,用台式刻录机刻录的碟中,莱德的碟基本都没杂音,飞利浦、maxell也可以,三菱的碟还是有点杂音

接下来开始修第二台了,拆开壳子一看,齿轮螺丝少了一颗

被修过了,还修了多次

耳放部分不容易坏,这也动了

电源线焊成这样了,估计拆装次数不少

三端稳压换了,脚都没剪

好多灰

都拆了,先清理一下,看着不舒服

清完灰尘

螺丝座都断了,被粘成这样,其实这机子的外壳是ABS材料的,用绿瓶的溜缝胶就可以粘的很牢,而且好看的多

连接控制板的排线都快断了,用舵机线代替

播放键不灵,没合适的换

把四个胶粒削掉一点

把按键拆开,有点氧化了

用棉签粘点抛光蜡擦一下

装回去,烙铁调到220度,将四个胶粒压一下就好了

晶振也是要换的,换完晶振后试机,发现正版碟的杂音也很大,调节电位器无效,只好从头检查,发现主轴电机有点松旷,与另一台机对比,确实松了

以前买过带机架的210光头,翻出来拆下主轴电机。换主轴电机要先拆碟托,不能硬拔,如果有点变形碟就会不平,很难矫正的。先做个拉马

由于受力不大,这种结构拉马就可以了。安装时用台钳慢慢压,压到和原来的高度一致

换完主轴电机,杂音小了好多,但播放正版碟时偶尔还会有。在调试中发现,用镊子接触RF信号测试点,杂音又小了些

尝试在RF信号的输入端与数字地并一个小电容,发现杂音没了。但同时很多碟都不认了!

估计CXA1081有点问题换一片试试

换上的是CXA1081M,正版碟可以正常播放了,部分刻录碟也可以,但三菱碟的杂音比另一台要大

CXA1081的管脚和内部框图

这芯片太老了,资料少,偶然在HIFI论坛看到一个多年前的帖子,提到CXA1081和几种光头的匹配问题,但图已经失效,只能说是受了点启发,于是找1081的电路,这个电路和机子的类似

又找了一个有点不同的电路,健伍DP-8010的,据说可以改用210光头。在RF信号的反馈上有个衰减电路

按照电路图将机子的RF反馈改了一下,电容由18P改为47P,拆下的原反馈电阻22K

改完后试机,杂音大小和第一台机子调电位器前差不多了,感觉这个改法有效果,但这个机子的电位器有点乱了,要从头调过,方法是从网上收集来的,有些有效,有些无效。
先从红圈处TG电位器调起,播放一张正版碟,旋转电位器,听光头发出的声音,调到声音最小

再用万用表毫伏档测FE端的对地电压,调黄圈处的电位器,使电压最小

做了这两步后,光头在寻找下一首和前一首时就比较顺利,不会反复来回的移动了。
调节最左边的电位器,取两处出现较大杂音的中间位置。
在换了电位器的这个地方,电路板印的是FE BIAS,健伍电路图上有标为FE BAL。分析为调校光头聚焦,调红圈处使认碟速度最快,耳机中的杂音最小。

这是最后定下的阻值,机主以后调乱了可以按照标记恢复,未标的电位器不能在电路板上测阻值,只能先调到中间位置再左右尝试

这台机子用210光头,发过来的210光头一个是普通电容,一个是钽电容。
钽电容光头的电位器有点锈蚀了,原阻值1.01K,旋转一下就变成大于1K的任意值,没有零件替换,只能喷油、旋转、再喷油...不过最后还是调回1.01K。这个光头对三菱碟的支持挺好,调节蓝色电位器可以消除杂音,但对莱德的碟,调电位器时要很仔细才行

这个是普通电容的210光头,读三菱碟时,调节蓝色的电位器可以使杂音变得很小,但无法消除,同时读其它碟时会变得困难。
调节蓝色的电位器使机子能很好地读莱德等光碟时,读三菱的碟会有稍大的杂音,这就有点纠结了,只能由机主来取舍了!

发回去的机子装的是钽电容210,考虑到光头电位器的问题,如果有杂音,请机主先检查电位器阻值,再根据光头的读碟特性做判断,调节电路板上蓝色电位器时幅度不要太大,其它电位器尽量不动。

=======最新发现==========
去咸鱼买了个据说是好的210激光头,装在我自己的机子上,一样有杂音的问题,于是拆下钽电容

觉得内阻偏大了,虽说钽电容耐用,但年代也太久了

换了个1.5uF的贴片电容,内阻1欧左右

这回杂音终于没了!

普通电容的210激光头的电容同样是内阻偏大,换上新电容也正常了!

网友A:
恰好有台建伍的DP-8010,是以前在佛山大沥YLJ买回来的,几百大洋,成色很好,功能基本正常,就是激光头不知道能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
先和我的机子合个影,我的是黑色的,另两台深灰色,大家都有划痕,怎么手机拍的就看不出来?

手机带美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好有台建伍的DP-8010,是以前在佛山大沥YLJ买回来的,几百大洋,成色很好,功能基本正常,就是激光头不知 ...

可以改210光头,如果不想转手的话就先收集相关资料,怕再过几年就找不到资料了。

网友B:
光存储要被淘汰了了吧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折腾光头
研究了一些驱动方式包括10脚的,带iv的pdic,和8脚没有ic的纯光电转换器
还有一些rf驱动amp和dsp
目的是想换激光二极管,但是要在不拆镜头和放大镜条件下,把1,2次光对准pdic的e,f,ac bd,几乎不太可能。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自己用运放接单片机adc来做这个事情。不然就只能买个电子显微镜了,成本有点高昂。
请教!

网友D:
这么复杂的机器,好在哪啊

网友E:
妥妥的把台式机缩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折腾光头
研究了一些驱动方式包括10脚的,带iv的pdic,和8脚没有ic的纯光电转换器
还有一些rf驱 ...

我所了解的都是通过目视来对靶的,用普通显微镜对眼睛有伤害,用电子显微镜安全,便宜些的是只有USB接口的那种,要接电脑或手机来显示。其它方法没听说过,毕竟折腾这个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现在已经准备了一些东西,过一阵子先尝试对靶,成功的话再试换激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的机器,好在哪啊

现在的无损播放器比这复杂多了,至于哪好,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存储要被淘汰了了吧

现在歌手发行专辑还是以CD的形式,大家手机里的歌曲最初来源也是从CD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妥妥的把台式机缩小了

正解!这张图中的芯片和这机子的芯片一样

网友E:
100块钱买个示波器,用来调整眼图,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块钱买个示波器,用来调整眼图,最省事

不知道买哪种,有些示波器调不出眼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买哪种,有些示波器调不出眼图

20mhz 模拟示波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买哪种,有些示波器调不出眼图

数字示波器也可以,现在都有余辉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所了解的都是通过目视来对靶的,用普通显微镜对眼睛有伤害,用电子显微镜安全,便宜些的是只有USB接口 ...

原来这个事情叫“对靶”,谢谢指教

需要拆镜头吗?

不拆镜头,太小太小了。如果拆掉镜头,用放大镜看个大概。可能凑合能用放大镜做到

但是要拆镜头,到时候调整镜头又费事了

网友:
我终于看完了,尽管我什么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这个事情叫“对靶”,谢谢指教

需要拆镜头吗?

镜头和线圈是一体的,要拆的是镜头线圈座,在拆之前做好标记,装回去的时候以这些标记来定位。另外镜头线圈座和底座之间有两坨胶水,不要扣掉,尽量让它们留在底座上,安装时定位就方便了。
镜头定位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比如在边缘用刻刀划几条线,安装时将这些线都对齐就可以了。读碟时线圈会将镜头进行精确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