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双贴0DFK跳线设置图示(SSD-18SE-SM2246-BGA)

楼主(2021-12-04):
双贴0DFK,4CE 128G的颗粒一共256G 8CE,怎么设置跳线,本来想悬赏的,但是没有币了。

楼主:
黑园圈,红X,绿三角,绿方块里黑圈各是什么意思 ?

网友:
红X是断,绿三角是不用管,黑圈是连同。

网友A:
2CEx4贴:跳RCE1、RCE3,空RCE2、RCE4
4CEx2贴:跳RCE1、RCE5,空RCE2、RCE6
4CEx4贴:跳RCE1、RCE3、RCE5、RCE7,空RCE2、RCE4、RCE6、RCE8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Ex4贴:跳RCE1、RCE3,空RCE2、RCE4
4CEx2贴:跳RCE1、RCE5,空RCE2、RCE6
4CEx4贴:跳RCE1、RCE3、RCE5 ...

淘宝老板让4CE2贴,跳2468,空1357,9以上可有可无。土狗是R23-R17这四个一排中的R14。但是一直双贴0DFK最后报错,好像是什么D*****MPISP,一串红字,现在拆了一0DFK,只贴了第一贴,开卡成功,能正常用了,不知道再贴会不会报错,毕竟颗粒上的锡球用过就再拆下来就不平了,植锡太难了。

楼主:
这是正确的跳线图,吹上两颗0DFK,读可以到520左右,写470左右。板型大散热好,外壳兼容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正确的跳线图,吹上两颗0DFK,读可以到520左右,写470左右。板型大散热好,外壳兼容强

...

不是版型散热好,这个是百维的板子,质量当然不错了,而且这种板子8贴设计是最合理的,每个颗粒基本上到主控的走线距离都差不多,信号查分最小,唯一可惜的是单缓存,如果是双缓存就封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版型散热好,这个是百维的板子,质量当然不错了,而且这种板子8贴设计是最合理的,每个颗粒基本上到 ...

大概没有做等长。优势是闪存主控距离非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