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杞人忧天系列:按压泵泵杆附近淋水,水会不会进入瓶内?

楼主(2021-12-04):
洗手液,沐浴露,洗洁精,貌似结构图如下,看不懂:

如果泵杆附近淋水,水会不会进入瓶内?

网友:
应该是会的。瓶子内部是负压,但是瓶子又不瘪,说明有内外连通的地方。

网友:
进不去水!
18 21两个单向阀门,只是在按压时密封作用明显,瓶子会出现短暂负压。
不按压时,靠自重,密封效果并不佳,空气可进入瓶内,瓶子不会负压。

网友A:
泵杆有密封遮挡,瓶内常压,没有负压,出料口设计向下弯垂,因此,泵杆附近淋水是进不去的。

除非在出料口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杆有密封遮挡,瓶内常压,没有负压,出料口设计向下弯垂,因此,泵杆附近淋水是进不去的。

除非在出料口 ...

谢谢啊热心的fenovo,不过原理图我依旧看不懂,也许此图不对题,也许太详细。有无简单易懂的,请赐教。

实际上,傻想+直觉+多次冲淋的经验告诉我,应该不会进水。

但是昨天补液,我把泵拿出,冲洗了瓶盖以下部分。复原后初始几次按压都是空气(这个正常),然后第一次出料非常稀,感觉有水混入。我判断水是从底部来的。

但冲洗时吸口一直朝下的,水从何来?说毛细现象呢口径太粗,说负压回流呢,我也没细看。

所以有此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热心的fenovo,不过原理图我依旧看不懂,也许此图不对题,也许太详细。有无简单易懂的,请赐教。

...

1:既然把泵拿出,冲洗了瓶盖以下部分,可能无意进水。
2:补液可能分层,上层清的先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