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网络整改覆盖6房2厅复式楼

楼主(2021-12-04):
原本客户的结构是移动光猫下接华为百兆双频做弱电箱主路由兼顾2楼网络,楼下客厅一个k2p插wan做二级路由,用的还是移动宽带,基本只覆盖了50%的区域,其他区域基本属于2.4G弱信号和无信号,惨不忍赌

楼主:
后面我给他做了调整,k2p拿去二楼弱电箱做主路由兼顾千兆交换机,弱电箱在大厅旁边房间,测试了下5G满信号覆盖二楼客厅妥妥的,往里面的俩个房间就不行。

楼主:
后面几个房间和客厅并联3个黑金刚,客户一楼的房间是呈L型的,一条走廊最里面左右各有一个房间,靠近客厅的房间又挨着一个房间,挨着最里面的房间对面是厕所,在靠近客厅最里面的房间靠近门口处放一个黑金刚刚好够覆盖3个房间,客厅电视那单独插一个,有客户在我就没拍照。

楼主:
二楼最里面的房间安排一个,足够覆盖它相临的房间,这玩意功率还可以,比面板大多了,又比路由器占地小,不用拖这两条线还得有地方放,找个有网口的地方插上就行,二楼房间对面是一条楼梯第三个房间刚好在客厅旁边里面有k2p妥妥稳。

楼主:
原本打算把华为给利用上的,给一楼客厅用,但是尴尬的是这玩意竟然不会跟黑金刚漫游,不知道是不支持并联做ap漫游还是说海思芯片性格孤傲不会跟其他芯片配合反正就是死活不会漫游,走到最远信号只有1点都不会切换,黑金刚是螃蟹,k2p是联发科基本都是没进房间就秒切,大概2.3格的时候,非常灵敏

楼主:
后来没办法只能换掉,全部设置好后,整体结构就是,移动光猫下接k2p,k2p做定时重启,下面并联3个黑金刚,测试漫游效果如下,随机上下多次乱走,基本无丢包,只有去楼梯的时候那里因为没有设备有时候走下去会WiFi掉线重连导致丢包,只有在中间会,一走出楼梯立马连上。

楼主:
客户全家拿着手机测试了基本满意,2楼的老奶奶终于可以流畅连WiFi了之前只有一个华为在弱电箱WiFi基本等于没有,她说微信都用不了 全部成本只要100多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243  不知道我说的黑金刚是啥可以看这个拆机帖

楼主:
后面我看差不多用完了又入手了10个

网友A:
没看懂,你的k2p用了什么系统?怎么和其它设备漫游的?黑金刚又是什么系统什么配置?别墅是挺好

网友B:
我是来看豪宅的,欧式风格的装修,家具,旋转楼梯,这路由器有点不搭啊,起码得上4位数能组的Mesh路由器,哈哈哈......

网友C:
前几天咸鱼刷到了黑金刚,在小区群里边发了一下,入手的不少

网友D:
我发现国产品牌的几个wifi放大器也都是300M的,小米、TP、腾达之类。应该功能差不多吧,你的黑金刚很便宜?效果更好?
早几年买过一个TP的700N,没用多久就坏了,听说有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k2p用了什么系统?怎么和其它设备漫游的?黑金刚又是什么系统什么配置?别墅是挺好 ...

k2p是原版无刷机,挺坑爹的,连dhcp地址池都无法更改,本来想改一下就几个静态给ap的,后来没找到只能退而求其次设置自动重启增加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k2p用了什么系统?怎么和其它设备漫游的?黑金刚又是什么系统什么配置?别墅是挺好 ...

黑金刚是外贸洋垃圾吧,可以看我之前发的拆机评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豪宅的,欧式风格的装修,家具,旋转楼梯,这路由器有点不搭啊,起码得上4位数能组的Mesh路由器, ...

之前更惨,上下俩个路由完事,一开始是一个百兆华为在弱电箱。。后来说楼下没信号被运营商外线人员忽悠买了个高价k2p。。但是房间信号还是没解决,客户自己尝试买过小米WiFi放大器,用了一段时间没卵用扔掉了,后来才找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咸鱼刷到了黑金刚,在小区群里边发了一下,入手的不少

我也是闲鱼买的,挺不错的东西,性价比很高,做全屋覆盖非常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国产品牌的几个wifi放大器也都是300M的,小米、TP、腾达之类。应该功能差不多吧,你的黑金刚很便宜? ...

放大器是通过无线放大了,垃圾的要死,之前这个客户就是买的小米WiFi放大器,他说没效果就扔了,我这个类似组mesh有线回程。

网友E:
对付这种大户,没必要想着省钱,单层一个主路由,另一层配两个MESH的扩展路由,预算放到1500不会有错。老实说,一个AX3600+两个AX1800会比较合适。
160Mhz穿墙能力比较弱,所以 不用那么好的,新一代AX6000和AX3000明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付这种大户,没必要想着省钱,单层一个主路由,另一层配两个MESH的扩展路由,预算放到1500不会有错。老实 ...

想多了,人家预算就几百块,我ac➕ap说过了,不要,原本人家都可以忍受不同ssid的那种,我是顺手给他做漫游了图个好评而已,显得我跟那些电脑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