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频Amadapter 65W 充电头拆解/修复(AMD100C)

楼主(2021-12-04):
主角先上。

参数如图,还是挺给力的!

经过一次暴力扯线后插头断了,用一字螺丝刀撬开。

开盖。

裸了。

正脸。

散热还是挺扎实,铜片+导热垫。

打开插头盖。

断掉的插头。

AB胶粘好。

搞定,还原封胶。

网友:
呃 我手里正好有这样的插头 一个旧充电器里拆下来的

网友A:
离谱!!!我有个白色的,空载3w功率,自己在那发热!!店家也跑了,一年不到。拆也拆不开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话说AB胶有啥好用的推荐吗?

网友:
这在当时可是神车啊,99块钱2个,后期都发不了货了。

网友:
果然够暴力,这个充电器看上去真的有料

网友(2023-09-10):
引用 网友A:
离谱!!!我有个白色的,空载3w功率,自己在那发热!!店家也跑了,一年不到。拆也拆不开 ...

我买的1A1C的也是一年不到就坏了,三个月咸鱼50买了努比亚65w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