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8块买了个西捷DT9205A万用表,用料很少,感觉亏了

楼主(2021-12-04):
拆开里面看起来跟华秋那块几乎差不多,但是料却比华秋的少很多。是两节7号电池供电,也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感觉不是普通的7106。

首先打开盒子就是送的两节7号电池和表还有表笔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两侧胶皮缝隙很大

背面

这支架没有卡点的,而且不能完全展开。

打开里面东西少的可怜,晶体管测量孔也是空的,也没有康铜丝。保险应该是用了一个金黄色的贴片自恢复保险。

液晶屏引脚是18根,所以牛屎应该不是7106。

测量电脑 USB 电压

送的电池电压

短路表笔电阻,显示有将近1Ω

测几个 1% 的电阻,如果减去表笔的电阻感觉精度还行。
10Ω

30Ω

68KΩ

100KΩ

1MΩ

找了一条排母准备一个个拆了给晶体管测试座焊上

刚好可以放在洞里

测几个三极管
9014

8050

9012

再来几张内部特写,有没有知道是啥芯片的?

感觉买亏了,跟秋华那块差不多,用料还比秋华的少。

网友:
 拿在手里轻飘飘的?

 厂家有 凉心,没有在表里加配重的水泥块。

网友:
18块是怎么都不可能亏的,只是小赚,大赚,赚了一个E的区别

网友A:
缩成这样还能用也是厉害了,感觉最终版本就一坨牛屎没有任何外围元件,过几年科技发达了,这样的表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缩成这样还能用也是厉害了,感觉最终版本就一坨牛屎没有任何外围元件,过几年科技发达了,这样的表就能做出 ...

赞成,为什么国芯一直没进步?把心思全放山寨牛屎上了,看谁的更圆更先进!

网友:
不像9205.应该是830L啊,就是个头大了一些,实际板子没有大。

网友:
再次刷新了三观,万用表内卷起来竟然能造出这样的货色还卖18块~

网友:
今天看到万用表已经开始可以语音控制了
测电阻
测电容
测交流电压
测直流电压
大屏 还带背光
只感觉相当的简单且高端大气

网友:
20A 档位的康铜呢?就这 R010 贴片,上 10A (P=1W)就能秒挂

网友:
省料省到这个地步,也是开眼了

网友B:
我也有个dt9205新的时候还行闲啦2年,再使用的时候两个小电阻档位接触不良,表笔短路不会零,数值不定偶尔回零。

网友:
  18块能买到什么、一包香烟钱、玩玩就可以啦。

网友:
工地用足够了

网友:
这表应该是单片机表,感觉元件比那种DT830B,稍微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dt9205新的时候还行闲啦2年,再使用的时候两个小电阻档位接触不良,表笔短路不会零,数值不定偶尔 ...

十有八九是转盘下面触点问题,找点东西润滑一下就好,不腐蚀塑料的那种润滑油

网友:
华秋万用表内部也跟这个差不多,昨天刚拆的。

网友:
这么大的壳 就这一点主板

网友:
补装底座 真的能用

网友:
比华秋的精确多了,我四个华秋每个测量值都不一致

网友:
不像9205.应该是830L啊,为啥我的9025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