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驱使者之白袍悍将 - 漫客MK-38手电评测

楼主(2021-12-05):
不知道大家在看武侠和历史剧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细节,剧中一些名将战袍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大多时候看到的都是红色的,毕竟,红色可以代表着胜利和希望。但也有极少人的战袍是白色的。其实,能穿白袍的人都是很厉害的角色,他们属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类的人物。例如陈庆之、赵云、薛仁贵......
上面几位属于比较厉害的人物中的人,而本文所要介绍的就是比较厉害的人物中的物,同样是穿白袍的悍将。这位有什么特点呢?还是老规矩,先看看它的样子。

由于拍摄时间不同以及光线的作用,图片有少许色差,见谅。

整体概述

Manker漫客 MK38 是一款使用3节动力21700电池供电的多档输出侧按键兼手柄按键式多功能LED手电筒。搭载8颗CREE XHP70二代  LED, 最高41500流明超强亮度输出, 最大射程800米。筒身采用航天级铝合金材质,CNC机加工外壳,军工三级硬质阳极氧化处理或者进一步微弧处理。产品有两种表面处理选择和两种电池形式选择以及两种灯珠不同选择。手电配合双面镀膜防刮花光学镜片,侧按或者提手按键式调光,操作简单,满足使用者多种场合照明。MK38头部直径:70.8mm,尾部直径:57mm,长度:139mm,重量:715g(不含电池)。MK38内置防反接和过放模块,智能温控、电量监测,等诸多智能化设计。MK38更多的时候适合发烧友,是户外探险,露营,应急,抢险必备工具之一。

包装
Manker漫客 MK38包装采用橙黑为主色调的硬质纸盒包装,包装正面是Manker漫客 MK38的logo和型号标识,以及主角MK38手电的简绘图片.MK38一共有12种选择方式,我手里这款是微弧电池仓版本,灯珠为CREE XHP70二代  LED。

包装盒两个侧面主要是一些认证,环保标识和商家的联系方式。以及白色标签上的不同配置。

细节介绍
首先说说本文这款手电的结构和它的表面处理方式,由图片可以看出来,本文这款MK38主要是手电和手柄组成,手电和手柄各有独立的控制开关,手柄可以拆卸。并且手柄上有双排散热风扇可以辅助散热。

在表面处理行业,阳极氧化工艺已经屡见不鲜,而微弧氧化工艺相信很多人还是一头雾水。微弧氧化从普通阳极氧化发展而来, 工艺流程比阳极氧化简单得多。微弧氧化不同于常规的阳极氧化技术, 它在工作中使用较高电压, 在微弧氧化过程中, 化学氧化、电化学氧化、等离子体氧化同时存在,最终形成物体表面既有陶瓷膜的高性能, 又保持了阳极氧化膜与基体的结合力, 在理论和应用上都突破了其它技术的束缚。

手电刚到手时,镜片上面有一个保护膜。保护膜的作用是在手电储存或者运输时不至于磨花镜片,另外也可以起到防尘的作用。贴膜上有漫客标识,也可以作为是否全新的鉴定方式之一。

尾部电路是采用了以内六角螺丝做为轴的360度旋转设计,电路正极为镀金接触面,负极为镀金弹簧。两个金色圆柱为定位销。电路以串联的方式来供电,三节电池才可以点亮手电。放入电池时,需注意电池正负极方向.另外需要说明一点的是,MK38只能用平头电池,本文使用的是三颗三星INR21700-40T动力锂电池。

下图显示的两个孔为尾盖定位孔,安装尾盖时,请将尾盖内侧的两个定位销,对准电池仓壁的两凹孔,即可正常将尾盖旋入电筒。

筒头方向 同样是镀金接触点,负极弹簧都很粗,用料十足,弹簧中间末端稍微向内弯曲,这样不会伤到电池负极表面。

安装电池时要注意电池的方向,由于手电内置电池防反接模块,所以装反不会出现意外情况,只是不能点亮手电而已。装反操作时不管按动哪个键,侧按键中心孔指示灯都会显示红灯。电池仓最外边本色部分为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我所使用的是三颗三星INR21700-40T动力锂电池,由于MK38电池仓空间所限,本款电池仓版本只能使用长度在70mm-71mm之间的电池,超过这个长度无法使用。整体来看这款MK38微弧版本手电,是不是颜值超高?我就是被其颜值征服,所以在首发就定下了。

手电侧按键不锈钢开关,表面处理成类似CD盘模样,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纹理可以增强很好的触摸手感,按键操作自如,按下有咔嗒声,侧按键和提手上的开关都是独立的,互不影响。侧按键下方是该手电的型号,与筒身漫客LOGO成一条线对中排列,不会有强迫症的烦恼。另外侧按键中心孔指示灯会在手电工作时以蓝、紫、红色提醒用户电量情况,如果显示红色,请及时充电。

提手上还有两个硅胶按键,前面矩形图样按键是风扇按键,可以控制风扇开启关闭。后面类似电源发射键为手电控制按键,可以控制手电开启、关闭与调档,按键稍高于提手平面,且软硬适中,很容易触摸与操作。

提手设计很不错,三个凹槽增加了手指把持的舒适感。握住提手,大拇指很容易的就放在了按键上面,符合人体工程学,不会感觉不舒服或者产生疲劳感。

这款MK38筒身一共有三个平面,分别设计为提手、侧按键与支架接口。且三面削平设计,对比常规圆形筒身,确实有一种不一样的手感,除了手感舒适外,把持手电的力度也大大增强,绝对不会感觉手滑。UNC1/4''标准支架接口,适合户外用作营地灯固定照明。

提手顶端两侧各有一个风扇,风扇的位置刚好在散热鳍中间位置,开启风扇,风力可以顺着散热鳍对流,辅助散热鳍快速对手电进行降温,加强手电散热,保护内部组件。风扇开起来声音很小,非常静。

手柄下方黑色快拆螺丝为手柄固定螺丝,利用包装盒里的吊牌配件就可以拆卸安装,由于手柄开关和手电本身的侧按键互不影响,所以说不喜欢提手的可以拆卸,但是一定记得,极亮筒身温度比较高,注意安全。固定螺栓和手柄电路触点孔丝扣一样,手柄拆卸后可以把螺栓扭进接触点,减少污染和氧化。

下图为拆卸下来的手柄,风扇的运转以及手电的操作就是靠这四个接触点的传导来完成。

手电尾部平坦,只要是稍微水平的地方,MK38都可以随意倒立没有任何问题,利用倒立的特性,配合柔光罩可以使MK38充当台灯使用。手电头部攻击头颜色和侧按键颜色一致,看着比较协调。另外,利用攻击齿状结构,户外应急时可以充当破窗逃生工具。在手电不慎摔落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灯头内部组件。

像不像金黄色的莲蓬?整体细节把控不错,灯珠没有虚焊、歪斜的情况。

简单测试
可能会有人对这款手电的尺寸和重量问题不是十分了解,所以特意把尺寸和重量单独分一部分来说明。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大小方面主要是和艾美能特MS08不带外壳做一个同框对比,另外一个手持图片参考。

简单测试一下重量,官方描述单手电715克,下图分别测试了电池和手电总重量、手电单独重量以及电池单独重量。整体和官方数据差别不大。

至于温升测试,主要是极亮状态下不开风扇和开风扇手电本体的温度曲线和不开风扇手柄温度曲线变化。手电本体测试点位于支架孔周边。手柄温升测试点在第二节凹槽处,使用电池为三颗三星INR21700-40T动力锂电池,满电。环境常温,无风。看曲线图可以参考温升表格数据。

这款MK38最大光通量是41500流明,功率越大,相应的发热量越高。而手电能不能有效的尽快的把热量传导出来才是保护电路和LED的最终目的,如果一个手电功率比较大,而外壳又不能感觉到热量的迅速传递,那这个手电也就准备OVER了。日常生活中好多认识的同事朋友在打开手电高亮时总会和我说这手电很热不好用,其实他们和大多数新手一样都走进了一个热传导散热降温保护核心部件的误区,总以为手电不热才是好的。实际上在手电点亮那一刻,发光原件LED就会产生热量,高温热量就会对LED的寿命造成影响,因此散热性也是手电的一项关键指标。

照度及续航测试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K38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三颗满电的三星INR21700-40T动力锂电池,档位为41500流明极亮档。
同样,分不开风扇与开风扇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开风扇情况。

MK38搭载8颗CREE XHP70二代  LED, 最高41500流明超强亮度输出, 在全黑的夜晚是比较震撼的,以下仅仅是用图片以及短视频来直观描述一下41500流明光通量下的夜射情况,非专业拍摄,可能展示不太严谨,仅供参考,一切以官方数据为准。

总结

MK38属于一款颜值,做工,细节,性能都非常出众的一款发烧产品,据说目前好多排队还拿不到货,非常抢手。如果需要旅行,登山,搜索,可以选择它。因为它的表现确实不俗。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产品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
如实现无线遥控功能,焦点调节(距离自动探测)。......

网友:
这个产品性价比不合适,电池续航不合适,需要改进,可以用26650电池更好。21700电池不行

网友:
要是能用6节18650和价格在二百元左右,我认为还是可以购买一个玩玩的,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网友:
謝謝分享  筒友好,MK38我的昨天才到~

网友:
看见四万多流明就放心了

网友(2022-01-13):
不是恒流的吗,为什么极亮降档后的亮度还会升上去